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200定时停机功能

楼主(2004-02-09):
我使用SIEMENS的CPU224,请问: 如果我要求PLC在2004年2月14日停机, 除非重新编程,否则机器无法启动, 该程序应如何编写?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三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主要的输出接口就可以来达到目的。

楼主:
用时间控制器可以达到吗? 时间控制器只是控制时间长度, 但我是要求在2004年2月14日之后, 无论如何都开不了机。 能不能发个具体的程序给我? 谢谢

网友B:
可以, 不过太狠了吧

网友A:
这样的程序是很基本的。你想一想就会了。

网友C:
无论如何都开不了机? 你结果了CPU224的性命,它也可以重做程序啊。 不好哎!

网友:
看来你是要搞破坏??????????

楼主:
没办法, 有时候客户赖帐, 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D:
付完了钱再给程序,这也是合理的,但人家付完了钱就一定不能搞小动作了。

网友:
你好!请问你是搞销售的吗?我们能聊聊吗?我想你这样也不是办法。

网友:
LD SM0.4 TODR VB0 LDB>= VB0, 4 //04年 AB>= VB1, 2 //2月 AB>= VB2, 14 //14日 STOP 主程序中加上上面语句应该可以了。肯定要从新编程才能开机。除非他把PLC停电200小时。

楼主:
谢谢, 为什么我曾经编过 TODR VB200 但程序监控的VB200数值显示为0; 另外,为什么在编程界面无法更改PLC的时间?

网友E:
定时清楚内部所有字中的数据不就万了

网友F:
还可以定时调转不执行程序即可!多简单啊!

网友G:
用写EEPROM的指令将停机标志写入EEPROM这样就不怕停电了。

网友:
冷鹰: 我估计你做实验的时间是2002年或者你没有给PLC设定正确的日期。 micro..: 写入EEP没用的。丢电200个小时后连系统时钟都复位了。通电之后PLC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世纪了。

网友G:
芳季: 你可以设个计数器用来累计运行小时数。这个计数器必须赋个只有你才知道的初值,如果计数器小于初值,则立即停机(以免别人来个内存清零),每隔1小时将计数器的数值存1次EERPROM(没问题的,EEPROM可以写10万次,1年共写24*365=8760,没事的)(为了防止别人把时钟锁定,可以每隔1秒检测1次时钟,如果时间相同,则将计数器归零,这样系统就停机了),当运行小时数到达设定值就将计数器归零,然后存入EEPROM。 自己的程序如果发现计数器小于设定值,则停止运行即可。以后不管系统时钟如何变化都没问题。内存清零也没问题(因为计数器的初值只有你才知道,如果计数器小于设定值就是停机)

网友:
micr..: 你的这个方法是限定使用时间。不能限定使用日期。因为计数器计数、写EEP需要上电。如果用户停机时间很多,每天开机2小时那么你限定40小时他可以用20天。如果用户开三班,那么两天就没了。 你的这个方案不能达到冷鹰的要求“2月14日停机”。

网友G:
冷兄做这个的目的不就是要钱嘛,简单,到2月14日如不给钱带榔头去把PLC砸了就是 :D

网友:
那不是要钱。是抢钱,勒索。哈哈哈……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问题仍然是我上面所说的。要计算使用时间就可以。要限制使用日期就不行。不知其他的PLC能不能?还请有心人指导解决了。

网友H:
还是用累计开机时间吧,将累加器定为md0,在系统块内设置为掉电报持,这样每次掉电的时候自动保持到EEprom内,然后您在编一段自动解除的程序,你可以编一段正常运行中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左右限位同时有效,当用户付了钱您可以电话解除“故障“,让用户按住X的同时按住Y再连续按Z 12次,这样您的故障程序就永久解除了!如果利用时钟,如果没有电池断电190小时以后时钟就会恢复到出厂时钟,要等几年的时间才能到您的设定!

网友I:
建议你最好不这么做!最好靠别的方法要钱,否则你的名誉就完了,以后就不好揽项目了!

网友J(2009-05-08):
 回复 microtomato    是高手,我做312的时钟也存在这个问题,掉电后时钟就不走了,但我不知道他多长时间恢复为出场值,现在又要做200的定时炸弹了,先看看各位高招,挺佩服microtomato    的初值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