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4-02-09):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在做一个小区的泵站监控系统,泵站远近距离不同,现在需采集的设备都有rs485接口,但设备的rs485的通讯协议各不相同,由几种是modbus通讯协议,还有其它的一些通讯协议,请问一下可以直接利用rs485采集数据吗?采集的时候如何解决各设备之间的协议冲突问题,可以用网络适配器吗?小弟初涉此道,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通信协议不同, 并不表示就会冲突. 只要您发出的 command 不会令两个(或更多)的设备同时作出回应, 那大致上就不会有问题了.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76957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001

网友B(2004-05-13):
Againthe next one is .........

网友C:
485为地址、命令、响应方式,相应的命令只会相应地址的设备会响应,所以不会有什么协议冲突的问题。 另外请教,您打算用网络试配器做什么用?工业以太网? 如果你要用网络方式,选用透明的TCPIP--〉485转换的I/O。或者用非透明的TCPIP--->485转换的I/O,如果用非透明的建议在转换之前先做一个协议转换,转换成MODBUS TCP之后再组建网络(相关产品i-7188EN或则i-7188EX)www.reputek.com鸿格产品专项有相应的参数。有什么问题请Mail给我lijun@reputek.com

网友D:
深圳市顺源科技有限公司:    一家专门、研发生产电源模块(DC-DC)、ISO隔离放大器电源模块的生产厂家。    产品:微功率隔离电源模块、ISO系列隔离放大器模块   说明:本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微功率隔离电源模块、ISO系列隔离放大器模块的科技公司。产品在航空、电力、通讯、仪器仪表、医疗设备、工控智能化、汽车电子、安防控制、广电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本公司研制生产的高隔离、高精度、高效、高可靠的系列小体积DC/DC转换模块和超小型、高精度、宽频带、低成本的ISO系列隔离放大器模块,已通过CE 认证及国家专利申请。   一:电源模块:    (A/ B/ C / D / E / F)系列开关电源供电专用的定电压系列、定电压高隔离系列、定电压输入稳压输出。    (VB、VA)系列电池升降压宽电压输入隔离稳压输出。    (WRF、WRE)系列电力及医疗行业专用高隔离(3KV)、高精度(1%)、高可靠性(带过载和短路保护及自恢复功能)    ● 功率范围:0.1~5W    ● 输入电压(IN):3.3V、5V、9V、12V、15V、24VDC等    ● 输出电压(OUT):3.3V、5V、9V、12V、15V、24VDC等    ● 输出方式:单输出、正负双输出、双隔离双输出、三电压输出及多种电压输出。    ● 稳压精度(%):±1 ±2 ±5    ● 隔离电压:1000VDC、2000VDC、3000VDC、5000VDC等    ● 封装方式:SIP / DIP / SMD  二:ISO隔离放大器(详细技术资料请到本公司网上查询)    ● 输入/输出3000VAC隔离电压 ● 0~5V隔离信号输出    ● 可向用户提供一组电源电压 ● 输入单电源电压    ● 宽信号带宽20KHZ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华路多丽工业区三栋三楼  电话:0755-84225624  传真:0755-83654256  联系人:陈博(市场部经理) mobile:13926558784  邮政编码:518049  EMAIL:chenbo1980100276@163.net 网址: www.sunyuan.com.cn www.mornsh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