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rtStack程序

楼主(2004-02-09):
请问采用过ShortStack方案的高手,你的主处理器是单片机还是别的?你程序的编译环境是什么呢?我在对PC104扩展一个串口后使用ShortStack方案可是BC的编译环境始终不支持,不知道该如何改动,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用的主处理器是单片机,是在C51环境下运行。对BC的环境不太熟悉。另外,我在用Lonmaker安装shortstack节点时,长因“The new program interface doesnt match the previously defined program interface"而无法Commission设备,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B:
接口文件有问题!!

网友C(2004-03-18):
请问:ShortStack软件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不用此软件是否能实现单片机与神经元芯片的通讯?谢谢!E-mail:laoyang@88mail.ysu.edu.cn

网友D:
ShortStack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单片机接口的例子,如果你使用PC104扩展一个串口,应该是用X86的编译环境,你必须看懂例子后按照X86的编译环境重新改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