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电舍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4-02-09):
本人一型号为VT210S H110G0KV 7。5KW的变频器控制面板无显示了,测量24V电压在1。5到2V 之间跳动,测量M51978供电为14V,请问有谁碰到过类似故障,能否指点一二,先谢过。

网友A:
上电后是否能够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检查一下快熔是否损坏?充电电阻是否阻值太大?

网友B:
可能开关电源有短路现象!检查小电容漏水!

楼主:
谢谢两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两台都是集成片M51978,63V47UF坏,更换后搞定,只是集成片要在网上定货,如果今后有谁需要此芯片,我可以提供。

网友A:
这块芯片好象是开关电源部分的

网友C:
你有m51978吗?怎样联系?多钱一个 ?

楼主:
我这里有四片,联系电话027-83495581 王先生

网友D(2004-07-31):
哪位有明电舍VT200S系列变频器维修资料.

网友A(2004-09-01):
国内没有

网友E(2005-09-23):
请教    210S送电显示EOO I/O-6 是何故障    检测那里?

网友F:
电源板有故障

网友G:
请楼上祥细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