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707

楼主(2004-02-09):
现有一台DV707,去掉模块,给电源通直流电显示: E.-CF(其中F下横线没有) 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好像是电流传感器断线

网友B:
这机去掉模块就会显示E.-CF!

网友C(2008-01-15):
我的去掉模块怎么还是显示OU呀?只有在只给主板单独通5V时候,才会显示 E.-CF!请问这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