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场效应管温度太高

楼主(2004-02-09):
我们有一个输入AC 220V,输出DC +24V,最大工作电流为1.5A的开关电源,采用的是UC3844,在工作电流达到1.5A时,场效应管温度比周围环境温度高50度,根本无法工作。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估计是工作频率不对,不知道对不对,那该如果去改,

楼主(2003-09-11):
你的电源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如果是国内的,不防换国外的试试。

网友A:
建议: 1、更换容量更大的MOSFET 2、如本机是半桥+TO220封装,可换成半桥+TO247封装 3、将本机工作频率下调(改变RT和CT值) 4、检查电路本身是否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工作频率不对,和高频变压器匹配不上,,

网友B(2003-11-07):
基本符合我的判断,ok

网友C:
北京慧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工业电源,变频器,plc,数控机床,食品机械等各种工控设备的线路板. 敬请垂询: 01088459350 联系人: 杨林中

网友D:
测试一下开关管的波形,看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开通时间和关断时间,峰值电压,再做处理。

网友E(2003-12-21):
工作频率不对是什么意思呀?谁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F:
根据参数中的tr tf ton toff 怎么确定工作频率啊???

楼主:
to 李真:请关注一下变压器磁性材料的频率特性和开关管的频率特性。

网友G(2004-01-27):
变压器参数不太好,看一下波行,做适当吸收!

网友H:
相信你给MOSFET装的散热片是铝的,换用铜的,会更好!试试!

网友I:
要风机吗 来网络实名:风机技术网看看吧

网友J(2005-09-14):
建议你加个风扇))) 你可以将开关管换更大的, 将频率调底。 如果还不行。 你就得检查其电路了。Iam16bihua@163.com多聊哈。

网友K(2006-05-11):
赶吗使用3844,用3843都有些奢侈,用反激电源不会热的,调整变压器的匝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