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4-02-09):
请问可以用西门子的S7-300系列来控制伺服电机吗?能的话又要用什么模块?

网友A:
什么模块都不用,用IO口控制脉冲和方向(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西门子有专门的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指令吗?

网友B:
必须有轴模块。

网友C:
有些伺服电机控制器里已经把伺服定位所需参数都集成在一体,控制只需通过IO进行,那样的话不需轴模块就可用PLC的IO直接进行控制。

网友B:
看你怎么使用这个伺服电机,对电机速度又无要求,变化量大不大,然后才能考虑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D:
正好我也用到伺服电机,产品是日本信浓,PLC是S7-200,脉冲板是EM253,但不知道怎么用,怎么接线,请多指教!

网友E:
我也想了解一下,方便的话也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F:
同意陈克胜的话~ 我估计楼主所遇到的顶多是位置控制这样简单控制。否则也不会提出这么幼稚的问题。 用S7-200的Q0。0,Q0。1直接驱动步进马达试过么?伺服马达同理。 就这么简单。 当然如果你需要更高的脉冲,或者更精确的定位。或者还需要多轴进行圆弧运动。就不是我说的这么简单了。

网友G:
应该需要位置控制模块等一些中间模块

网友H: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的是S7200,由于对这块不太熟悉,电机还没有选定,请各位帮个忙。简单说一下控制方法及相关的连接。最好是能有怎么样实现的小程序。例如让电机正转三圈之类的。谢谢!

网友I(2008-07-13):
我也想学习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J:
看你的工作要求了

如果不是很精确,可以考虑用高速计数器和模拟量

如果是单轴,并且要求精度,可以考虑354

如果是多轴,并且插补,可以考虑用357

选择性很多,看你的需求

网友K(2009-06-12):
plc伺服控制电机的原理有知道的请说一下,谢了!

网友L:
"plc伺服控制电机的原理有知道的请说一下"

速度控制?位置控制?总线通讯控制?

网友M:
对:刘岩利 关于

"plc伺服控制电机的原理有知道的请说一下"

速度控制?位置控制?总线通讯控制?

内容的回复:你讲一下好了,还在这装,你知道的不比别人少的啊

网友L:
"内容的回复:你讲一下好了,还在这装,你知道的不比别人少的啊 "

要讲什么东西?

网友N:
曾经用松下的PLC控制安川的伺服驱动器再控制电机

网友O:
控制伺服电机其实挺简单的,一般的PLC本身都自带两个脉冲输出端,比如台达的Y0和Y1,西门子的Q0.0和Q0.1,一般输出最高是20KHZ的频率。其中频率控制速度,脉冲数决定伺服电机的定位,一般的伺服控制用这两个脉冲输出端就可以实现了。如果复杂点的动作,就得用到专门的位置控制模块了。可以详细看看手册啊,手册里都有介绍的啊。如有疑问可以加我QQ282860655跟你说

网友P:
现在的西门子PLC控制伺服马达的已经很普片了,只是说有用到插补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网友Q:
在一个设备上使用了三菱和松下plc带伺服来控制设备动作,感觉在脉冲曲线方面都不是很理想。看欧姆龙资料说加减速时间可以不同,可以分开设置,在发脉冲的过程中可以改变频率,可以选择梯形和s型加减速曲线,不知道有没有熟悉欧姆龙脉冲指令的朋友,请教一下。有兴趣可以加我qq:591103433,大家讨论下互相提高。

网友R:
若不用总线的话,

1. Pulse/Direction 控制,驱动器工作在位置环模式。  --用户 最简短,一般都能满足要求。

2.模拟速度或力矩指令,驱动器工作在速度环或力矩环模式,其中位置环或位置环加速度环在上层控制卡上实现。

网友S:
如果用于单轴,可以直接用S7-200的Q1-PULSE,Q2-SIGN,如果是双轴就得加EM253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