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液伺服系统的高频应用

楼主(2004-02-09):
各位大师: 新年好!小弟现有一棘手问题,急需各位帮助。 现有一高频震动系统(发动机配气机构,频率大约在50-100HZ),想用电液伺服系统来实现,对其振幅进行适时控制。现有的方案是由一电液伺服阀和一个直线位移传感器构成一闭环。但其试验效果并不理想,其震动频率只能达到55HZ左右,且其稳定性奇差。不知哪位大师见过类似的震动系统,或有更好的控制方案(更好的伺服阀我买不起),可教教我!谢谢!

网友A:
对你说的情况,根据我们平时实验,我认为最好在电气系统上改进,一般是控制器加校正,提高ω,能得到较高的频宽,降低κ,能改善系统的稳定性,到底要提高多少,降低几分,那还得看你现场调试了,当然,系统的硬件还是很关键的,电液伺服阀的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话,那将成为你系统的瓶颈!我对你的系统没有亲眼看过,只能按我们经验探讨!!

楼主:
谢谢。其实系统的校正已经想尽了办法,看来我真的只好向“老板”申请买个好一点的伺服阀了!

网友B:
现在最流行的是用磁致伸缩棒作致动器,其响应速度要比液压系统快的多。

楼主:
to ccbq: 有否磁致伸缩棒的性能参数,谢谢。

网友A:
谁有“磁致伸缩棒”详细资料,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C:
国内的生产厂家--康宇的不错,我们常用。要求性能和价格都不错的话,可选择MTS公司的产品。我们目前生产的电液伺副服作动器一直选用这两家的产品。需要地址的话可电话联系我。13909163617-李

网友D:
顶级配置:MOOG伺服阀+BAULFF直线位移传感器 中级配置:BOSCH 伺服阀(双阀)+MTS直线位移传感器 往下配是在玩。

楼主:
请问: MOOG和BOSCH的报价在那可以查到?谢谢!

网友E:
系统的关键还有执行油缸的性能

网友F(2004-03-20):
可以加一个功率放大阀试试!

网友G(2004-08-25):
顶级配置:Schneider伺服阀+keyence直线位移传感器 MOOG伺服阀+BAULFF直线位移传感器 中级配置:BOSCH 伺服阀( 双阀)+MTS直线位移传感器 Atos 伺服比例阀 往下配不是在玩,而是要根据系统的设计来定。

网友H:
Atos 伺服比例阀+MTS直线位移传感器 可行

网友I:
MOOG公司的伺服阀上已经准备采用我公司做的LVDT位移传感器了。

网友J:
我是意大利ATOS广州办事处,如果需要ATOS比例伺服阀的资料和价格,请与我联系,电话:020-86559789 传真:020-86561537 ATOS广州办事处

网友G:
如需要德国schneider伺服阀资料,请和我联系:021-68671168 孙先生 13501600128

网友G:
施耐德的伺服阀一般都能够在150hz的高频下工作。具体可以到网站上或者从我这索取资料查看。

网友K(2005-01-05):
有关穆格伺服阀的产品可以联系穆格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021-50461350 它是穆格在中国的分公司,具备出口生产和维修的功能。

网友L(2005-08-03):
问题解决了吗?如没有,可否试一下如下组合: MOOG 伺服阀 + 电感式位移传感器 + HAENCHEN 液压做动器。 磁组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解决高频/高速运动问题的最可性组合了。

网友M(2007-05-14):
高频振动可否考虑用电动式振动台,音圈电机。

网友(2007-06-14):
本单位从事电液伺服阀的加工设计,需要样本或有维修等问题的朋友,可提供帮助-13909163617-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