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三菱FX-2N的串口通讯速率

楼主(2004-02-09):
三菱FX-2N的串口通讯速率怎么设置为19200?使用FXGPWIN. 为什么PLC断电重起后速率又变为9600?

工控啊!

网友:
你用GX编程呀,怎吗还用FXGPWIN呢?GX比较好!!

楼主:
这些东西我不是很清楚,我对PLC不是很熟,只是别人编好了,我要修改。怎么将速率设置到19200呢?

网友A(2004-03-18):
设置D8120,里面有2位是控制速率的。 断电后消失,你可以在程序中加入开始设置一下速率。

网友B:
设置D8120 就可以了,设置后重起stop to run,有效!

网友C:
设置通讯格式D8120就可以了,看一下编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