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PPW可否加密码?

楼主(2004-02-09):
请问一下精通三菱编程软件GPPW的同行们,能否在GPPW中设置密码?它的产品手册中提到是可以的,但是我找不到,要真有那该多好啊.

楼主:
可以设置!

网友A:
可以的! 设置口令内可设定!

楼主:
各位高手能说得具体点吗?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设.

网友B:
在软件的主菜单里PLC 项目里有个设置口令可以设置

网友C:
没有PLC项目呀??? 版本:GX7.08

网友D:
可是我在GPPW里根本找不到"PLC项目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