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技术参数 求助

楼主(2004-02-09):
请问编码器的技术参数里的A,B,N 输出到底指的是什么?

网友A:
输出通道

网友B:
A,B,N输出指的是输出通道,A,B通道相差90度电气角度,根据分辨率不同,旋转一圈可以有很多脉冲输出,如256,1024,2000等;N通道指零通道,一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输出的是电压,有PNP和NPN 的区别,选的时候要看清楚,还有5V长线驱动的,是一种串行传输,距离较远,可以到100m。如果不知道选什么样的电气输出形式,可以选择PUSH&PULL推挽式的,也叫推拉式,可以满足PNP和NPN输出以及集电极开路的形式. 关于编码器别的问题可以来电咨询:022-26450788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