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求援

楼主(2004-02-09):
在win2000 professinoal下安装intouch7.0英文版,安装结束后,运行intouch,却不弹出运行窗口,在进程里可以看见intouch.exe已经运行。系统以重装几次,每次都是这种情况。 请问各位,这是为何?

网友A:
用中文版。 我用的是中文版从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intouch 7 运行在win2k下需要安装补丁程序.

楼主:
可是我装了补丁啦,是SP4,可还是不行

网友C:
intouch7.0英文版,最好装在WIN NT系统下。 intouch8.0 ,推荐装在WIN2000 或xp下。(但都需要补丁)

网友B:
英文版装sp1 中文版装sp4 可在win2k下使用.

网友D:
请试着在任务管理器中关闭其他进程。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