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和组态王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4-02-09):
各位组态王工程师们:新年好! 能否直接用欧姆龙PLC中CPU自带的RS232口和上位机建立通讯(上位机用组态王编程软件),如行那在组态王中如何设置,包括变量定义。

网友A:
在组态王中的设置,包括变量定义的详细帮助文档已发到您的邮箱 请参考

楼主:
感谢小叮当先生,不过你发过来的压缩文件在打开时出现错误,能否再 发一份过来,并说明如何打开此帮助文件.谢谢!

网友B(2004-03-16):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可否能给我点帮助 谢谢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小叮当能否也给我发一份相关的资料呀? 谢谢!!!! 我的E-mail是:sunguolei@126.com 非常感谢!

网友D(2004-04-25):
您好,我现在大四了,在毕业设计,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否也给我发一个,多谢了! maomao5490@sina.com

网友E:
你先定义了COM口上的OMROM设备,然后进入组态王的数据字典定义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F:
你必须进行,RS232和RS485之间的转换。因为计算机的串口是RS485的,还要注意串品的设置(例如:波特率,奇偶校验的问题)可以参考组态王帮助的设置。组态王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G:
计算机的串口是RS 232吧!

网友A:
以上各位索要的均发 请查收! TO:jjjj请安装解压缩软件

网友D:
请问,在组态王里建立新的PLC时,它说有一个节点地址选择,请问那个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设置啊,我的PLC是C200HE. 还有,请再给我发一遍资料,成吗?谢谢了

网友H:
节点问题不要管。

网友I:
我是新手,请给我发一遍资料,成吗?谢谢

网友J:
各位组态王工程师们:大家好!   我用AB5/04PLC串口与组态王进行通讯,组态王中变量如何设置,希望多多关照

网友K(2004-08-27):
小叮当: 可否也发一份给我.谢谢了!!!eMAIL:21cncxm@sina.com

网友L(2004-11-30):
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呀,在次我表示感谢! email:whq0413@163.com 谢谢!!

网友M(2005-01-18):
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呀,在次我表示感谢! wu7862@163.com

网友N:
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呀,在此我表示感谢!   qyhsohu@sohu.com

网友O(2005-02-23):
小叮当: 能否给我分别发一份下面两个问题的资料 1〉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 2〉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讯 谢谢! 我的邮箱是 :wuweifeixiang@sohu.com

网友P:
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份呀,在次我表示感谢!  haiyouyang@vip.sina.com.com

网友Q:
我想问一下威胜的电表怎么和组态王通讯,组态王的变量怎么设置? 能不能帮小弟,发这方面的资料给我,我的邮箱:lyl2000610@yahoo.com.cn 谢谢!

网友B:
我在做毕业设计急需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的资料,可否发我一些,谢了.myflyhouse@21cn.com

网友R:
小叮当:    能否给我分别发一份下面两个问题的资料    1〉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    2〉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讯    谢谢!    我的邮箱是 :oxrtalent@yahoo.com.com 上位机有点难

网友S(2005-03-31):
方便的话请给我一份, yaki_wu@sohu.com.谢谢!

网友T:
可以实现 在组态王中设定找到omron的plc就可,再定义变量就行了

网友U:
小叮当:    能否给我也给我分别发一份下面两个问题的资料    1〉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    2〉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讯 谢谢! lyq@jmjld.sina.net

网友V(2005-05-04):
你好小叮当: 能否给我发一份【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多谢! 2944291@163.com

网友W:
呵呵,这些资料在组态王地址帮助里都写得清清楚楚哟~~~~~~~~~~

网友X:
仔细看看组态王help文件,里面全都有。有那么难么?!

网友P(2006-08-26):
小叮当:
   能否给我分别发一份下面两个问题的资料
   1〉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
   2〉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讯
   谢谢!
   我的邮箱是 :haiyouyang@yahoo.com.cn

网友Y(2007-04-22):
用HOSTLINK协议,用RS232C 通信线直接连接就可以.

网友Z(2007-08-18):
麻烦也给我发一份吧.
最近在学习组态王,有点晕乎乎的,特别是变量的定义.

网友AA(2008-03-11):
给我也学习下吧~~谢谢
lengyunfei_0@163.com

网友AA:
请有资料的大哥给我发一份资料好不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我的邮箱是lengyunfei_0@163.com谢谢了

网友AB(2008-05-21):
引用 网友A:
关于在组态王中的设置,包括变量定义的详细帮助文档已发到您的邮箱 请参考

可否也给我发一份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

zypfriend521@163.com

网友AC(2008-07-06):
我也要一份,谢谢

yong_1969327@sohu.com

网友AD(2008-08-08):
可否也给我发一份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资料

zhanghonggang88@163.com

网友AE(2011-03-24):
叮当哥:

     麻烦把设置和定义文档也发我一份,邮箱:zhouwen_149@163.com.谢谢了啊!~

网友AF:
组态王6.0以上版本,有加com口的说明,线与c200hx做法, PLC与PC1,2,3对应联结,PLC9接pc5,plc4,5短接,PC4,6短接,7,8短接,首先保证plc与电脑通讯,不行的话先用plc编程软件通讯下,保证plc与电脑通讯

网友AG(2011-05-10):
小叮当:
   能否给我分别发一份下面两个问题的资料
  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422128817@qq.com

网友AH(2011-06-28):
小叮当:
   能否给我发一份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资料或者例子,谢谢!!

我的邮箱:crg2010@163.com

网友AI(2011-11-29):
能否给我发一份  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liuxinyufeixiang@163.com

网友AI:
引用 网友A:
关于在组态王中的设置,包括变量定义的详细帮助文档已发到您的邮箱 请参考

能否给我发一份  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liuxinyufeixiang@163.com

网友AJ:
我的邮箱tvxb@sina.com,给我也来一份

网友AK(2012-12-20):
能否给我发一份  omron plc 和组态王的通讯717532933@qq.com

网友AL(2019-03-16):
引用 网友A:
在组态王中的设置,包括变量定义的详细帮助文档已发到您的...

您好,可以帮我发一份吗!感激不尽!12701845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