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用DDE往FIX里怎么写呀

楼主(2004-02-09):
我试了一下FIX做服务器,EXCEL读FIX的数可以。 但用EXCEL往FIX写数不行,我在驱动里加上了DDE客户 关键是EXCEL这里的服务怎么加呀。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前提是EXCEL必须打开,而且你IFIX驱动器中的数据格式是不是写对了:EXCEL|[FILE.XLS]SHEET1!R1C1 多试几次,DDE本身就是不太稳定的

楼主:
向access写入是不是同上?

网友B:
运行时先运行EXCEL,再运行FIX,表文件最好就用BOOK1.XLS,变量的位置要对准。

网友C:
请问可不可以使用DMDDE,从EXCEL向fix写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