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04-02-09):
小弟我是初次接触触摸屏,使用的是三菱的 软件是GOT900,感觉这个软件很杂,版本太多! 请问最新版本是什么? 还有警报怎么做? 例如:PLC连接感应器,感应不到位,触摸屏弹出报警窗口! 请教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2003-12-28):
后面问题再说清楚一些。

网友B:
建议你还是多看看GOT900的编程手册,你所问的手册都有。

网友C(2004-02-09):
你可以看一看使用方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