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散热片上温控器的输出

楼主(2004-02-09):
各位老师: 请问装在散热片上的温控器一般是常开还是常闭,谢谢!!!

网友A(2004-01-09):
热敏电阻常温下电阻偏大!

网友B:
常温下热敏电阻是常闲状态温度在一定高温阻值增大等于常开状态

网友C:
糊里糊涂的说,糊里糊涂的答:应该是常闭,温度高时断开;如果是控制风扇,应该是常开,温度高时接通送风。

网友B:
你回去把变频器热敏电阻插头拨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在说话。

网友D(2004-02-09):
周公的话我很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