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4计算机的BIOS、CMOSS与PC机的兼容吗?

楼主(2004-02-09):
在PC机安装的操作系统WINDOS、REDHATLINUX等,能直接安装在104计算机上吗? 另,请大虾推荐一种价钱便宜、性能适合做嵌入式WEB服务器的104产品。

网友A:
可以啊,您可以登陆:www.ipc-pc104.com 或致电:0755-83439980-223

网友B:
你所说的那几个操作系统能否在104上使用还要看那个104产品采用的芯片是否兼容。嵌入式web服务器不一定用104产品,研华的pcm-5823就比较适合做网络应用,当然速度够不够还要看你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