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2-09):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器需维修。 型号:616PC5 功率:5.5KW 故障检查过程: 用万用表测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无异常。 上电正常。 启动后,电流非常大,40HZ即达20A,似乎缺相,带载测输出电压,有一相不正常。 断电检查,发现驱动板上PC923集成块(光耦)6脚连接的电阻坏,换上后,上电显示SC。 请问各位大虾,此种情况下面该如何处理?

网友A(2002-11-11):
您这一台变频器如果确定逆变器是好的,应该是其中的一相驱动信号不正常,变频器的驱动信号互锁钳位电路动作以保护逆变器,导致输出异常.

楼主:
谢谢wind0735先生。 如果不换电路板,应如何处理

网友A:
想办法对控制电路独上电,即不要给功率电路加电.用示波器查看驱动波形.后在维修.应该不难修.但具体如何做我不知道,我没见过这种型号的电路.

网友B:
把PC923、PC929都换掉就没错!这种机我们修过很多!

网友C:
干吗要把PC923、PC929都换掉呢,其实你完全可以用万用表测出哪些PC929、PC923是坏的。

楼主:
谢谢广州通达,谢谢pilipala 从哪里可以买到PC923、PC929呢?有别的厂家的替代产品吗? 谁能提供这种光耦?

网友B:
软故障用万用表是测不到!对于没有检测没备者,这个方法在这里是行之有效的!

楼主:
我欲买几片PC923、PC929,哪位能提供该产品?

网友C:
其实PC923,PC929好坏的辨别很简单,广州通达所说的软故障无非就是哄人的,请不要故弄弦虚。

网友D:
广州通达所说的对. 用万用表是测到的好,不一定输出波形好.

网友B:
这种变频器我们维修过不少!这是实践的经验,我哄人有什么用!

网友C:
其实很多参数你都可以在平时的维修中积累起来,向PC923、PC929,你只要测的引脚间的压降在正常的范围内,这个光耦就可以用,参数相差太大就不行。

网友A:
PC923 PC929 我有0576-6567161 Wanjian@ppp.tzptt.zj.cn

网友E:
imgg: 你的变频器修好了没有? 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F:
imgg : 光耦坏,说到底主板有问题,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说的很好:软故障用万用表是测不到!对于没有检测没备者,这个方法在这里是行之有效的! 010-63336909

网友B:
要知道很多人修变频器是没有什么检测仪器!

网友G:
其实我也修过好多台不一定是PC923或PC929坏

网友H:
有一相不正常不是软故障,能运行就不是软故障,一般开路或短路元件坏,在不好就是人出故障。

网友I:
在电气维修当中确实存在软故障之说,变频器维修也不例外。楼上"pbj"同志说的没道理!

网友E:
大家好: 可以问一下什么是软故障? 有软故障也会有硬的把?

网友H:
找不到的故障就是软故障。

网友B:
性能有缺陷,不完全坏!就是软故障!

网友J:
所谓“软故障”, 有热稳定性不良,譬如有的元器件低温下工作正常,但高温下失效;或高温下工作正常,但低温下失效。 有电压稳定性不良,譬如低压下工作正常,但高压下失效。用万用表测量正常但在电路中工作不正常的元器件就是这个原因。 PN结最容易发生“软故障”,电容特别是电解电容容易发生“软故障”,但电阻较少发生。 有时电路板还会“软故障”!

网友E(2002-12-25):
大家好: 请问怎么测IGBT的好坏?

网友B:
最简单是用万用表(10K档)表笔去触发G-E则C-E导通或关闭!大多数旧模块耐压值不够,最好测一下耐压!

网友C:
请问如何测得模块的耐压,用什么仪器?

网友B:
卷毛先生,你不是专门维修变频器的吧!耐压表可是最基本的维修仪器!因为大部分模块的问题就出在耐压上!

网友C:
情况属实,但我想介入该行当,不知肯指教否?另:我如何测得模块的功率,因为现在有些人把小功率的模块贴大功率的型号,在体积一样的情况下无法辨别,不知李兄有什么高招? 耐压表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A:
耐压表一个要多少钱? 100左右

网友B:
100多元卖万用表的店都有!

网友K(2003-12-24):
请问:如何区分pc923pc929好会坏?

网友L(2004-02-06):
测量一下光耦的阻值,相差太大的换掉,其实光耦不值什么钱,把它全换掉就好了,依你这个变频器的故障显示,极有可能是模块坏了

网友M:
请问李工:选什么型号的耐压表?

网友B:
我用的晶体管直流测试表(测耐压是其中一个是功能)型号:JN295,杭州江南电讯厂生产。卖万用表的商店一般都有,大约200元一个。

网友N:
我修过,SC是短路的英文缩写。PC923。PC929 光偶内部有复杂的电路。且是贴片的应该搭电路加电测试。如果驱动板没有问题。则可 可能模块有内部有漏电(软击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