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与研华板卡的通讯

楼主(2004-02-09):
请问力控与PCL711进行连接时如何进行设置,通道号如何定义,还有这个板卡的默认地址是220--22FH,这是怎么理解的?请高手能给予指点!

网友A:
以下截自力控的在线帮助: 研华DLL驱动支持的板卡种类繁多,下面我们仅以PCL-720为例来说明地址的设置方法,其它板卡请到 http://www.advantech.com/ 查阅相应的手册。 PCL-720的地址跳线开关共有八个(1~8),其中7,8没有使用,可以保持为ON状态。下面我们先看几个地址设置的例子,然后说明其设置方法。 I/O地址(16进制) 跳线位置 1(A8) 2(A7) 3(A6) 4(A5) 5(A4) 6(A3) 200-207 ON ON ON ON ON ON 208-20F ON ON ON ON ON OFF 2AO-2A7 ON OFF ON OFF ON ON 2A8-2AF ON OFF ON OFF ON OFF 3F8-3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跳线开关的ON位置代表的相应数位为0,OFF代表1,这样组合之后的16进制数据再加200H,即是此板卡的地址设置。 如:200~207H的地址设置为0,0,0,0,0,0;另外A2,A1,A0为0,所以地址为:200H+0H = 200H; 又如:2A0~2A7的地址设置为0,1,0,1,0,1;另外A2,A1,A0为0,所以的在为:0A0H+200H = 2A0H; 软件地址设置 研华板卡的读写是通过其DLL来完成的,不需要在驱动程序中直接操纵I/O端口,所以板卡的地址不需要指定。请使用“Device Installation”程序配置相应的板卡。 通道号的设置 如果您选择了有AI通道的设备,并且它的AI通道的输入范围是可配置的,可以在这里改变设备AI通道的输入范围。其它的信息可供查看设备支持的通道。

楼主:
在力控中如何对PCL-711数据采集卡的数据采集进行触发?

网友B:
请详细的观看力控的SDK开发文档,里面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