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数据库DB中"变量"和"点"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4-02-09):
力控中,实时数据库DB中"变量"和"点"有什么不同?

网友A(2002-01-31):
当在DRAW中引用和处理DB数据时,需要创建DB型变量。一个DB型变量对应一个DB点参数。DB变量是数据库DB的点参数值在DRAW中的引用。DB变量的作用域为整个应用程序。具体的点类型要在力控时实数据库DB中创建。

楼主:
谢谢White的准确解释,我明白啦。

网友A:
数据库DB系统变量 1) 当前过程报警 每个区域都有一个过程报警点,一个为$ALARMxx代表当前最新最重要报警,最重要报警就是优先级最高,最新近发生的报警。 xx:表示区域号。 点结构如下: 名称 NAME 说明 DESC 信息 MES 报警描述。 当前值PV, 报警级别。 是否确认 ALMACK。 2) 系统报警 系统报警位于区域0,现包括两种类型报警:I/O 设备故障和系统故障 (1) I/O 设备故障 每个设备都有一个点与其对应,该点记录该设备最新发生的故障,数据更新时间。 I/O 设备故障名称$IO_DevceName DevceName为设备名称。 点结构如下: 名称 NAME 说明 DESC 信息 MES 报警描述。 当前值PV, 更新次数。 更新时间 是否确认 ALMACK。 (2)系统故障 点名$SysError 请把IO驱动中DBReportError改为DBReportIOError(const char* strDevName, const char* strMes) //strDevName 设备名称 //strMes,为字符串表示的错误信息。注意这里不能包括$IOALARM

网友(2002-03-13):
请问贵公司在广东地区还需要人手吗?我是2002年毕业生,永贵公司得力控软件已经一年了,我已经掌握并熟练应用以及与PLC连接,并熟练omron 编程,熟悉台达、三肯等变频器的使用。我还用贵公司得力控开开了基于web的远程监控系统,控制变频器调速;我相信我能很快适应贵公司的工作环境,会很快地融入其中,并为公司做出贡献!等候您的好消息! 联系电话:0531-7113429 联系人:欧贵武

网友B(2002-05-17):
怎样在策略生成器中编写自己的控制程序

网友A:
只需简单的功能块打接即可,控制策略需和力控实时数库并行交换数据。

网友C(2004-02-09):
三维力控是国内唯一采用实时数据库内核的组态软件,力控的HMI和实时历史数据库是单独的进程,所以才有以上的概念,力控的组态软件中,HMI中的数据库变量可以自动与相同位号的数据库的点参数连接,来方便大家的使用,详细了解请登陆www.sunwayland.com.cn了解。

网友C(2004-05-08):
注意好力控的选型,在网络应用中会保护用户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