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4-02-09):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在做一个小区的泵站监控系统,泵站远近距离不同,现在需采集的设备都有rs485接口,但设备的rs485的通讯协议各不相同,由几种是modbus通讯协议,还有其它的一些通讯协议,请问一下可以直接利用rs485采集数据吗?采集的时候如何解决各设备之间的协议冲突问题,可以用网络适配器吗?小弟初涉此道,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1. 可以直接利用rs485采集数据; 2. 根据不同的协议编制不同的程序解决各设备之间的协议冲突问题。 3. 不需要网络适配器。

网友B:
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也是做泵站监控系统的。

楼主:
请问楼上上的老兄,如果我们在泵站不用网络适配器的话,用什么比较合适?是不是可以在总控制室用一套组态软件来解决通讯就可以了,而不必在泵站内解决通讯,请不吝赐教!还有楼上的老兄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B:
请提供详细的说明。autech@china.com

网友A:
可以在总控制室用一套组态软件来解决通讯

楼主:
请教一下中间安装什么类型的数据采集卡合适?在泵站大概有8个设备自带有rs485口,是否可以在中控室统一对信号进行处理,而泵站的信号只用数据采集卡收集一下,还是要将各485协议统一後上传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