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力摆杆

楼主(2004-02-09):
请教下华为TD3300变频器应用于拉丝机的案例中提到的张力摆杆是自己做呢?还是有卖的

网友A:
是自已用一个5K或10K的精密电阻做的,很简单.

网友B:
最好用上海航天的,带轴承,比较耐用。

楼主:
kitt:您好!能不能说仔细点,是不是用张力弹簧加电阻 ,或是用位置传感器加凸轮

网友B:
的确如二楼所言,很简单。就是一根直杆,尾部装一个电阻。 如果希望精度好,那么设计一个齿轮把转角信号放大。 关键是电位器选购质量好的,推荐上海航天,大约130一个。考究的也可以用位移传感器,如图尔克的。 不需要弹簧,像磅秤一样车一个可以滑动的重锤即可。

网友C(2011-05-30):
做这个摆杆还是很有学问的!4楼只说对了一部分,摆杆的摆动范围一般会小于120度,但电位器的电压变化要在0~10V间变化,这就要求摆杆和电位器之间有一个传动比的问题。

网友D:
张力杆水平时电位器要在中点位置,一般反馈电压设置为正负5伏或正负1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