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是否干扰问题?

楼主(2004-02-09):
我司有一套控制系统用到了6个温度,温度检测采用PT100,通过变送器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进入PLC,但使用过程这几个温度不稳定,在触摸屏上,有的温度数据会偶尔不刷新,有的温度数据会显示**.*有的线性不好,要经常校正。我查看了温度传感器与变送器的接线,接线没有是采用2线制,线是普通线不带屏蔽,而且到温度探头的接线与其他电源线穿同一根PCV套管,我怀疑出现的温度问题与干扰有关,不知对否?请行家指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查一下PT100热电阻丝是否与外壳导通。

楼主:
我用模拟电阻器给假信号,结果也一样!应该不是电阻丝对地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