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上电空开就跳

楼主(2004-02-09):
我司西门子ECO变频器(11KW)一上电空开就跳,送出维修好以后,采用单相380V供电可以带小电机空载运转,但是现场使用时又是上电即跳空开,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没有处理好

网友B:
整流模块又坏了!

楼主:
TO李工:你说的没错,请问这是为什么? TO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驱动没有处理好,怎么可以带小电机空载运转?

网友C:
有可能是模块质量不好,具体可拨打013575315985联系

网友B:
整流模块质量是否有问题?或是输出模块短路造成烧整流模块!

网友D: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北京昱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

楼主:
空开是好的

网友E:
冲击电流太大,检查限流电阻,校核空开的容量

网友F:
我修过变频器,也同样出现这种问题,好几次后,维修公司自认倒霉了,啊,是搞不好的,我劝你还是换一台好啊,ECO真的不能用的呀

网友A:
如果带小电机可以运行的话,证明整流和启动电阻一般问题就不大,三相有不对称的情况下,小电机运行时没有问题的,但一定要检查一下电流和电机的震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