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9):
西门子6SE7021-8TP50上电自检正常。起动出F025,查负栽,IGBT均正常。请教是何 问题?已经四台同样故障

网友:
大概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A:
L1相UCE关机。查驱动电路。 也可电:0769-2187112 乐生

网友:
是否有编码器?如果有的话检查一下其好坏及连接.

网友B:
肯定是驱动检测的问题,而且是U相的;0551-3245254

网友C(2008-10-29):
介意报废.....或者返回原厂

网友D: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
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E: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