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如此而已.请给些意见.

楼主(2004-02-10):
有这样一个实例要求:(流量控制,先在PLC中形成一条数据曲线,再用这条曲线进行运算) 如:1.先由一组可设定的地址,来设定一组数值. 组成一条齿轮泵在运送化学液体时电机转速与流量的关系曲线数据. 100转时流量是D100如设为5KG 200转时流量是D101如设为8KG 300转时流量是D102如设为12KG 400转时流量是D103如设为15KG 500转时流量是D104如设为18KG 600转时流量是D105如设为25KG 再2.当进入生产时,要求设入5KG-25KG的任意数字均能按曲线自动算出电机的对应转速.精度不超出上下一级.(用三菱FX2N) 有办法做出的话,请E-mail:13925804726@VIP.163.COM

楼主(2002-10-25):
包括6KG 6.5KG等

网友A:
要求高了点!

楼主:
提示一下,可以怎么去做嘛?

网友A:
非高高手下是不行了! ! ! !

网友B:
你要将具体的要求传真给我 我给你编写程序 看看能不能达到要求 FAX:021--64852289 TAL:021-54261020 高峰

网友C:
高生说的对,你把详细要求传过来,也许可以帮你。TAL:0595-2462489 FAX:2467788

楼主:
我发了WORD文档给您们.请给些可行性方案来好吗?

楼主:
兄弟们:是否可以帮我,给点提示嘛!

网友D:
编程不算复杂.但是FX2N不能进行浮点运算,亦不能保存具有小数点的实数,所以输入的数据不能是实数.

网友E(2003-10-01):
换种思维,说得不对不要骂我。你的要求要PLC来做难度不大,但精度不容易达到,不过要是通过上位机软件编程或组态来做,很容易达到,比如通过RS232与上位机通过VB开发软件来做,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F(2004-02-10):
出口管路增加一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