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阀门气体工作压力与流量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4-02-10):
我是一位从事阀门设计人员,在工作中我遇到了困难,今天上网求助,看到了工控网 觉得挺专业的,所以我向大师求助请救,流过阀门气体工作压力是20Mpa, 通径是 8mm, 求流量是多少? 请告诉我计算公式和相对应的单位。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流量与阀门压力和通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流量取决于负荷。

楼主:
流量与阀门压力和通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流量取决于负荷,另外如果你知道阀门的Cv或Kv值以及阀门进出口差压,也可计算出流量。

网友A:
上面两位老师说的很好,只是这位先生问题出的太笼统,真让人理解不透他的问题真正意思。我的理解:是否是如何选择这种工况条件下的小流量调节阀?若真如先生所说条件,流量的确无法计算,流速不知,阀的开度不知;若要求的是质量流量还要知道工况下的温度(通过温度、压力、密度曲线查密度或做温度补偿)。

网友B:
上面二位老师说流量与阀门压力和通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流量取决于负荷,请问负荷与压力有关系吗?

网友C:
我同意河南人的看法。

网友D:
要计算该工况下的流量,还需知道流经该阀门的压差、工作温度、该介质的标态密度、压缩系数Z,以及访阀门的额定流量系数KV(或CV)。然后可以计算出流经该阀门的最大(或最小)的理论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