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运行故障

楼主(2004-02-10):
我公司的一个INTOUCH项目,原来是在INTOUCH 7.1下运行的,现在改在INOUCH 7.11下运行.在转换过程中报警:"无效的参考或未知OCX方法";在运行转换后的项目时报警显示:程序"G:\INTOUCH\A640"包含标准报警对象.是否运行WindowMaker 来转换? "点击"是",程序终止运行,跳出.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A:
转换好的工程.作如下修改: 1.删除原有的报警对象.重新增加对象. 2.找出原有报警对象的脚本,按新的脚本编程方式来作. 原因是:intouch 7.11后的警报功能有很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