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如何使用y0口连续输出脉冲?

楼主(2004-02-10):
用x0作为触发信号,向寄存器依次传送输出脉冲数,y0作为高速输出口依次向外发送脉冲。我的问题是:y0只向外发送第一次的脉冲,如何实现y0输出其他的脉冲?

网友A(2003-04-11):
LD M8011 OUT Y0

网友B(2003-12-17):
这样会不会产生双线圈问题,M8011与脉冲输出会有冲突吗?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你可以用ldx0 .out[plsy k100 k0 y000] k0就是连续输出脉冲的意思。k100是脉冲的频率。

网友D(2004-02-08):
plsy是一次编程,你可以用SFC实现多线圈编程以避免一次编程指令

网友E:
不可以用积分difu指令吗? ld xo out difu1000 ; ld difu1000 out 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