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电池都是通用的么?价钱是多少/节?

楼主(2004-02-10):
(无正文)

楼主(2003-12-27):
哎!!!!!! 没人赐教!!!!

网友A:
通用,200多一节

网友B:
FX系列是通用的,型号为F2-40BL,150元!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CHINALXL@126.com

楼主:
多谢! 我想知道plc有外部电源时,取下电池是否影响程序?

网友C:
用户程序全部在5分钟后丢失。

网友D(2004-02-10):
PLC有外部电源时电池应该可以取下,因为此时电池不工作,但实际上我们要取下电池时都要关电的,因此在取电池时一定要在五分钟内换完.以防万一,应将PLC内部的数据进行备份.只是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除了备份PLC程序以外,其内部参数是否也需要备份?希望大家讨论。 另外,电池保存的信息除了其内部参数外,是否也包括一些需停电保持的计数器、计时器呢?我认为是需要的,但有人说只保存内部参数,大家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