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位置控制模块优劣性比较

楼主(2004-02-10):
三菱plc也能控制2轴,一个fx2n-20gm也就只讷讷感控制两轴,他们两者在性能上面有什么不同吗?请指教。

网友A:
20GM是专用的定位模块,有现成的定位控制,速度控制,插补控制等功能可以使用 如果用plc就只能全部自己写,除非你想练习编程,不然还是用20GM的方便。

楼主:
哦 谢谢 好象plc里面不能进行插补控制,是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