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支持电力系统的60870-5-101/104规约吗?

楼主(2004-02-10):
请问IFIX支持电力系统的60870-5-101/104规约吗? 谢谢

网友A:
似乎不支持,你到官方网站查查有没有这种驱动

网友B:
104/101又有改动了,这种驱动光用官方网站的EXE文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最好的办法是用io for ifix 的toolkit 来写。 改动方便!

楼主:
网上有101/104的opc server可以直接用

网友C(2016-03-21):
101  104 IGS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