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速度变慢?

楼主(2004-02-10):
我在运行一个自己设计的组态程序时。它在设备初始化的时候需要等待很长时间,然而我在运行其他的组态程序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现象出现,是不是我设计的那个程序出现了问题。还是设置有问题??请各位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请问您用的下位机是什么设备?驱动程序是否已正确安装?请检查您的程序中是否有循环语句或过多的赋值语句。

楼主:
我用是三菱的plc。驱动也安装了。我想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用别的工程运行时就变的非常快了,其中也用到三菱的下位机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详细说明您具体选用的是三菱哪种型号PLC,采用的哪种通信协议方式

楼主:
用的是Fx2n-64mr 就是直接用的组态王中本身带的com1口的通讯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运行时的设备初始化。它在检测什么东西。我还试着使用了其他程序运行,速度就快了。真是不得其解。

网友A:
最新驱动已发到您的邮箱,请更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