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A540求助:

楼主(2004-02-10):
各位大虾,请教你们一下,我有一台三菱75kw的要做两路模拟量输出(一路为显示电流另一路为显示速度)可变频本身只有一路模拟量输出。。本想装一个输出端电流互感器可总感觉在输出端测电流是不会准确的。。你们说呢!除了这样子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输出端测量电流怎么会不准确呢?关键是选择电流表的类型。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均需要采用电磁式仪表。

网友B:
通常变频器有一路模拟量输出可做电流显示,有一路脉冲输出可做频率显示. 另外你也可以使用变送模块(1路输入两路输出)便可.

楼主:
谢谢新酬给的意见,可是我所用的电流表和速度表经为数字式仪表,,,不知这样行吗?

楼主:
笑说工控你好,你所说的变送模块(1路输入两路输出)这样子可以同时用速度显示和电流显示吗?如这样变频参数是要设为电流还是速度呢?不知笑兄能否说详细点,还有能不能说一下一个变送模块的价格大约要多少?

网友C:
你可以在AM-5之间接转速表,而将DU04操作面板作设定为电流表,再设之相关参数,即可做到转速表与电流表同时使用的效果。

网友B:
变频参数无需改动,我的意思是说你用1路输入两路输出的模块。 通过用二次仪表来显示(价格在300-500元之间吧)

网友D:
电流和转速不是线性关系,不可以用转换模块的

网友B:
应该是很好的线性关系,为什么不可以用了,不大明白 烦”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为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