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温湿度传感器这么贵

楼主(2004-02-10):
一个温度铂电阻20块钱不到,而且是HONEYWELL的, 一个湿度电容也20来块,加上便宜的运放和基本电路, 应该输出电流信号的传感器在100块之内啊,而且质量不错了, 利润也可以,难道现在的都是暴利???

网友A:
呵呵,哪有这么多暴利,如果真是就好了。 湿度传感器成本主要就在于后端处理部分,一只良好的湿敏元件,如果仅仅搭配便宜的运放和基本电路,可能在实际使用中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维护成本可能高于设备成本。所以,先想明白了目标市场,再选择性价比合适的产品才是正道,牛刀杀鸡两不甘。 一家之言,博众人一笑而已已……

网友B:
你在开玩笑啊!暴利? 产品还要分民用级,工业级,军用级。价格差很多的,当的风险也是差很多。

网友C:
土豆雨: 你说的一个温湿度传感器应该100元,我也觉得太贵哪。 假如你能从钢铁厂买来金属材料,再和点泥,再搭个炉,再压制, 再.....,估计一个温度铂电阻,一个湿度电容,连1元钱都不到。 20元?太贵呀,暴利! 你说的话,一看就是个嫩青,或者是书呆子,对市场和商业的起码常识都不知道,在商业社会里说这样可笑的话,让人惊讶。 你到市场买一束菠菜5角钱,你怎么不问问饭店炒菠菜干嘛 要我8元钱? 一个产品的成本不仅是原材料成本,还有公司的经营成本和销售/服务成本,看来你还是要亲自做做老板,,公司如何经营,经营成本是多少,才知道产品如何定价。

网友D:
to killcop: 请教: 产品的民用级,工业级,军用级等这些等级是怎样分的?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别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