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节能问题

楼主(2004-02-10):
在风机水泵电机的应用上,一般的厂家都采用阀门来控制,这与用变频来控制那一个的节能效果好!!!

网友A:
用在风机水泵上,一是电机总是在工频状态上,耒调节风门或者阀门、并不节能。用变频1对电网冲击小2变频参数可设置节能状态3变频可根据传感耒自动调节大小。现在供水、煤气、冶金、化工行业用的很多。

楼主:
但是阀门的开度直接影响输出电流的大小,这麽会不节能那?? 而且用电度表也可以证明。。。

网友B:
用变频器更节能,1变频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2通过调节阀门开度实际上就是控制水泵的负载,虽然可以节能但是效果比变频器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