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同类变量的节省点问题

楼主(2004-02-10):
在使用组态王的过程中,遇到许多数据量都要做点。感觉有点浪费,怎么样才能节省这类点呢?是不是可以在plc中存储这些量。然后在组太王中显示?并且可以在组态王中改变这些数据,怎样实现它。请各位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请用Dutt做笔名。

网友B(2005-04-27):
对于节省点数,需要工程师在组态的过程中要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比如说,对于一台PLC,我们可以把多个开关量以一个模拟量的形势传上来,然后再用脚本,将这个模拟两分解成开关量。这样,多个点就算成一个点了。但是对于大点数工程,考虑到资源的占用情况,就不推荐这样做了。

网友C:
同意顶楼,我对于内部变量(整形模拟量)取位可用到20位以上,使用极其方便 对外部PLC,将其按通道传送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