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Digital GP470 故障请教

楼主(2004-02-10):
用PRO-FACE触摸屏的各位,我公司的Digital GP470 出现的故障如下: 当在主界面时,约5s后出现黑屏,但用手触摸屏幕时,主界面又会出现,似乎象进入屏保。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能肯定不是软件的原因吧,GP的屏幕保护是可以通过系统区来控制的,看看GP的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