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请指点...

楼主(2004-02-10):
小弟想用电磁阀控制液氨的流通,只控制关闭、全开即可,工作环境一般。请问什么样的价格较低且实用?谢了!

网友A:
什么是一般?温度压力是多少?想价格底就用国产的吧!在网上很多的

网友B:
to:北风吹 我公司是专门做电磁阀的厂家,在液氨制冷系统上业绩叫多! 请问:压力多少?通径多少?如果选择价格叫底的话那就使用铝合金阀体材质,螺纹连接!不过通径在50mm以上的都为发兰连接!如果您有兴趣请发邮件:web305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