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NAIS GT01资料

楼主(2004-02-10):
哪位大侠有NAIS GTO1的详细资料?最好是中文电子版的,没有中文的英文的也可以,顺便问一下GT01T和FX1S/FX1N/FX2N PLC应如何联接,TERMINAL GTWIN软件要什么版本的才适用.谢谢!!!E-mail:tiger_wu@126.com

网友A(2003-11-29):
请向汇尼克公司索取,www.elevanic.com .有如何技术问题请致电本公司工程师张劲先生。

网友B(2004-02-10):
什么是GT101.GT10,,,,,,,,????????

网友A:
GT01新推出带422通讯口的信号,适合与三菱的机器相连

网友C(2004-07-02):
GT01新推出带422通讯口的信号,适合与三菱的机器相连, 请问232口的除连NVIS外,连哪种PLC比较方便。 普通的更改参数和显示我没找到比GTO1更具性价比的了, 各位有没有高见!

网友D:
GT01支持的PLC很多啊,看一下GTWin就知道了。

网友E(2004-12-23):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在哪能找到GT-01软件gtwin及其中文编程资料,还有松下plc编程软件的中文资料,

网友F(2005-03-16):
我有GT01 10 30 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