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量控制

楼主(2004-02-10):
请问各位高手,如果想实现对管径10mm,即常用的四分管,流量范围在0-2L/min的中水处理系统进行流量测控,该如何实现?

网友A(2002-03-16):
我有适合你要求的小型流量计。详情请电话联系0311---6213704

网友B:
把参数告诉我,其他我来帮您搞定。 0510-2621430

网友C(2002-05-14):
你可以试一试数字电磁流量控制仪,联系0851-8819388

网友D(2002-07-26):
E+H公司的电磁流量计可以做到最小口径2毫米.并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B:
这样的流量其实算不上微小流量,这样的流量,用涡轮流量计,靶式式流量计,金属转子流量计都可以,如果想压损小一点,用电磁流量计也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从价格看,涡轮和靶式流量计最低。

网友E(2003-08-26):
我们有符合你要求的流量计,如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0414-4512860 联系人:孙小姐 唐小姐 E-mail:heandme@sina.com

网友F(2003-12-09):
到www.alicatscientific.com网站去看一下吧,有小流量质量流量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然后再跟我联系吧 无锡晨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T:0510-2731420/2705622 F:0510-2731416 吴先生 13338773159

网友G(2004-02-10):
你要的是调节阀吧,如果是请回帖我们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