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常烧刹车晶体

楼主(2004-02-10):
各位大侠: 有个客户的变频器老是烧刹车晶体,投诉说变频器的质量有问题 机器的惯量很大,刹车时间0.5s,他的刹车电阻是自己仿造的,我怀疑问题就出在电阻上 但他老说电阻测过合规格, 有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出是否电阻的问题? 这么短时间用万用表也看不到哦?

网友A:
根据制动惯量,刹车晶体的容量与刹车电阻配合使用,可以计算出来,你也可以查查相关手册

网友B:
这主要是刹车时刹车晶体管流过的电流过大和损耗过大,可以在不减小刹车电阻功率的情况下,适当加大刹车电阻的阻值.若阻值偏大刹车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