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价廉物美的差压液位控制器啊?

楼主(2004-02-10):
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能感知所设定的液位上下线,控制交流接触器吸放就OK。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忙提供个信息。(一定要选差压的,什么材质的传感器不限) 雪儿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A:
控制二点,为什么不用电极控制.

楼主:
因爲是用來控制純水産出裝置,爲了避免電極污染,所以不能採用接觸式控制的方式。因場地和環境的關係,如果採用超聲波物位控制,在安裝傳感器和布線等問題有所不便,因此,只能使用差壓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可选用差压开关,一端连接罐体顶部,一端连接罐体下部,调整好设定值即可。型号上网去查。

网友A:
从卫生角度讲,最好用超声波液位控制,如果用差压变送控制也是存在污染问提,如果电极用不锈钢的呢?

楼主:
謝謝二位的提示。我上次說的電極污染,是說電極會在使用中産生電解電離,在純水中産生金屬離子污染,影響到純水的實際純度,因爲此水爲工業純水,不是用來飲用的的純淨水。 我現在又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問大家,用不鏽鋼作電極,在使用中還會不會産生電解電離,最好用什麽導體作電極比較合適。

网友C:
纯水的导电率非常小,电极控制恐难实现。

网友A:
用不锈钢做电极比较合适,如果你担心像你所说的那样产生电解电离,影响纯度.那不妨用压力变送器(开口容器)或差压变送器(密封容器),配上二次表.这样既能通过仪表看到水位高低,又能自动控制水位.

网友D:
用差压开关较价即可满足控制要求也很经济

网友A:
对了,还有一种方法既:用“侧装式浮球开关”控制.价廉物美,性能可靠

楼主:
好!直接用浮球液位开关控制,既简单,又价廉。但如果使用侧装式浮球液位开关,须要在原来的罐体侧面开孔,不大方便。虽然如此,吴建新的建议仍提醒了我,我采用了台湾CS1-P电缆浮球液位开关控制,效果非常理想。谢谢你,吴建新。谢谢你们,各位帮我提建议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