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电解电容!!!

楼主(2004-02-10):
请问变频器内经过三相整流桥后接的电解电容其设计指标一般做到多大比较合理?国内厂家和国外厂家一般都做到多少?

楼主:
耐压至少取1.35倍输入电压有效值 容量取负载的直流阻抗乘以二乘以3.14乘以频率然后除3到5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但国内外变频器厂家对整流后只有电解电容滤波的情况下,其脉动率一般都做到多少性价比最好?另,你给的公式似乎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