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 MODIBUS 通讯请教

楼主(2004-02-11):
请教,西门子S7-400 在梯形逻辑中是否有MODIBUS指令,可以编制和外部具有MODIBUS协议的设备通讯

网友A:
你用S7系列的CP441+驱动软件,进行主/或从方式通信决无问题。但成本太高,如PLC仅是RTU从,我建议您用S7-200系列,编程简单,成本特低,S7-200与S7-400通信成本相对较低。

楼主:
to chp351577: 现在是想把具有MODIBUS协议的质量流量计与S7-400 PLC通讯?我该如何做?

网友B:
要买相应软件包,分master和slave两种,你找西门子咨询。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B:
硬件:CP 341 or CP 441-2 下面是西门子手册里面一些 The transmission protocol used is the GOULD - MODBUS Protocol in RTU Format. Data transmission is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ster-Slave principle. The Master (SIMATIC S7) has the initiative during the transmission. Function Codes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11, 12, 15, and 16 can be used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P and the host system.

网友B:
Usable Interfaces and Protocols The two serial interfaces of the CP 441-2 can operate independently using different standard protocols or loadable driver protocols. You can use RS232, TTY, or RS422/485 (X27) interface submodules as an interface for the CPs. With this driver, it is possible to use the RS422/485 (X27) interface submodule in both 2-wire operation and 4-wire operation. In 2-wire operation it is possible to connect up to 32 slaves to one master in half-duplex operation, thus creating a multipoint connection (network).

网友B:
去西门子网站(英文),里面有下载,用搜索功能查找(别告诉我你不会)

楼主:
谢谢,一大幅度!!^-^

网友C:
如果是接流量计之类响应时间要求不高的东西可加个S7200加EM277 200和流量计MODIBUS协议,200和400 DP通讯 量便宜, 只用400要加485模块和狗还要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