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困惑

楼主(2004-02-11):
大家好: 我是一位初学plc的菜鸟,在学习中遇见了不少的困惑,我希望大家帮我解答解答,因为我做个单片机,也有一定的了解,在学校也了解过 1:plc是不是也类似个单片机,也是个对输入进行内部逻辑处理,然后输出信号控制输出,plc输出是不是只做为控制(除了简单接个灯泡等) 2:plc的程序执行实际上是不是纯程序,梯形图只是我们假想的?<<不怕大家笑话,我以为是一系列的线圈动作,就象梯形图似的),所谓的软线圈是怎么回事? 3:plc输出有继电器,晶体管,双向晶闸管输出,请问一个plc是三个都带还是??三者有什么区别 由于要问的太多,没记下来,现在没点头绪,所以先说这些,希望大家不要烦.热切期待大家的详细解释,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给我们初学菜鸟个灿烂的曙光,谢谢大家

新手上路!!!!

网友:
1:plc也可以对输入进行内部逻辑处理,然后输出信号控制输出 2:plc的梯形图也是一种编程语言,是为了让我们电气人员更易懂,是假想有电流从左往右的逻辑思维,所谓的软线圈是指PLC内部的软件逻辑线圈,即指梯形图的,不是外部执行元件的线圈。 3:plc输出有继电器,晶体管,双向晶闸管输出,一般的继电器PLC有两点是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区别是继电器是触点式的,而晶体管不是,它的工作与继电器式区别你想一下三极管工作原理即知,不知道再去看书,此点回答到此。

新手上路!!!!

网友:
不是新手上路!!!! 是迷路者

楼主:
基本上明白些了,谢谢你的讲解,按照你这么说,plc也基本上是进行内部的逻辑处理是吧.然后处理后的信号出来控制线圈和晶体管的倒通是吧.梯形图是方便我们电气人员看懂而假设的是吧?

新手上路!!!!

楼主:
谢谢了,那plc也就是个处理器,和单片机一样呀

新手上路!!!!

网友:
也可以这样说,但我没用过单片机,故不敢妄言

楼主:
喔,明白了,谢谢了,原来它也是软件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