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AC地址

楼主(2004-02-11):
西门子以太网模块的MAC地址是固定的,但在配置时也可改变,系统认为是激活地址,两者使用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手机号是固定的,你换号可改变,你告诉你朋友你换了号码,你朋友可连上你,就这样了,你把它当一台PC机就行了,可以用PING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