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紧急求助:拉线开关解决方案

楼主(2004-02-11):
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系统用到拉线开关,主要实现的功能是:开关有两组触点,拉一下开关的引线使得常开变常闭并且能自锁住,再拉一下使得触点变为开并且保持住。动作过程跟以前家里常用那种拉线盒一个样子。只不过那种开关用在工业现场质量肯定不行。但是标准的工业用拉线开关造价太昂贵(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方案,本人将不胜感激(现场拉线尼龙绳的长度有10米长的,也有5米左右的)

网友A:
带自锁的位置开关加个简单弹簧杠杆就可以吧

网友B(2005-06-13):
不知你用在什么部位?有分轻型和重型的拉绳控制器,我有这方的使用经验,阁下说的是手动复位型的拉绳控制器.

网友B:
当皮带输送机出现故障或事故需要紧急停车时,拉绳控制器是皮带输送机紧急停车的首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