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s7-200通讯

楼主(2004-02-11):
我用winCC和s7-200通讯,按照本网站的方法把profibus DP和EM277都配置好了,但是,这时有两个问题难住了我,不知哪位大虾能够仗义援手,在下感谢万分! 1.启动计算机后,第一次运行winCC时,EM277上的DX MODE变绿灯,说明处于交换数据模式,但是,如果我关掉该winCC工程后,EM277上的DX MODE灯灭了,而其上的DP ERROR灯变红,问题在于:当再次运行winCC工程时,EM277的各灯的情况不变, 很明显,通讯未通,而当我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又好了,不知这是为什么? 2.在winCC中建立一个tag,用它来读取s7-200的V区中的一个数据,都设为是byte型数据,我在comprofibus中都已配置好了(我觉得),但是不知为何,数据并未显示?(我在winCC中建了一个IO field来显示。)请哪位高手给与详细指点。

网友A(2003-02-06):
请教你是如何配置系统的,我现在也在做一个这样的项目但问题是我都不能和EM277通讯上! 你能帮我吗?

网友B:
看S7-200有没有一些对于PROFIBUS能容错的功能块或中断什么的,把它搞进去就行,看手册!我想主要是WINCC关掉了,PROFIBUS的主站也就没有了,所以EM227报错。但重启计算机就好了,好象又变麻烦了????

网友A:
我现在也已经能通讯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不能读区的数据!!请指教!!!!

左?右?

网友(2003-05-26):
请问你是如何做到277和wincc连接的,能告诉我吗? mayue_merit@sian.com.cn

网友A:
在WINDOWS NT系统下,用COMFIBUS软件包组态,生成.txt文件 在控制面板的SET PG/PC中调用生成的文件即可!

网友C:
王老五:你有没有把数据MOVE到V区?或对EM277的V区起始没有设置?

网友D(2004-02-11):
哪里可以得wincc demo email:xiaodan731@sohu.com

网友E(2004-05-07):
你好,我看了你的wincc与s7200通讯的方法,你说是用了本网站的方法。请问在哪,能告诉我吗

网友F(2004-06-22):
那里有comprofibus软件下载?

左?右?

网友(2005-08-06):
不需要comprofibus的软件,

网友G:
你有没有建好连接啊?应用动态连接,选中变量直接,并设为根据变化,你试试啊

网友H(2007-05-23):
我做了一个工程,WinCC(带CP5611)做profibus主站,4个EM277作从站。现在出了一难题,第一个从站的V区数据与Wincc之间通讯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三,四三个站与wincc之间只能传送V输入区的数据,而V输出区的数据与wincc之间不能通讯,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请剔教,我这里马上就要竣工,等着验收,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