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四循环启动

楼主(2004-02-11):
请教各位大侠! 请问变频器运行时,如何甩到工频,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是否是先将变频器急停,再断开交流接触器。 2。接到工频时其相序问题怎么办。 3。变频器急停后电机自由运转,这是接到工频对电网的冲击如何解决。(实际上是否因管线压力而马上停止,如果这样其不是工频直接启动)

楼主(2003-10-24):
谢谢!是供水用途,可是自由停车后再启动,不就相当于工频启动吗,这样就起不到变频循环启动的效果了?您认为呢!

网友A:
不知变频循环启动的效果要怎样才算好!我看过很多变频供水都是这样做!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突然切换到工频供电必须借助其运动惯性,不但要及时,还不能有差错!看似简单其实不容易啊~

网友A:
供水是允许电机停下来才切换的!

楼主:
如果停下来切换,不如由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其余三台由PLC控制软启动进行一拖三启停

网友A:
这样电机使用时间不平均!

网友C:
李春发先生: 您说的“是要先将变频器自由停车(与减小减速时间是不同原理),再断开交流接触器,这时电机很快停下来,再切换就不必考虑相序问题!” 1)那不是工频直接起动吗? 2)还有,不是相序问题,应该是相位问题吧? (工频与变频输出电源不同相位,可能导致冲击,是吗?) 3)利用电动机惯性,在它仍然运转时投入工频可以吗? (好象有电动机反电势,是吗?)

网友D: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看看三菱F540有关恒压供水的详细资料!

网友A:
是工频直接起动!相序问题也就是相位问题!切换不合理,变频器受冲击,容易坏!我们修不少!最好是电机停下来才切换!低速也无妨!其实水泵的惯性很小!很快就停下来!

楼主:
李春发先生:非常感谢您对我的问题的解答,受益非浅,但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恒压供水系统的一拖四循环启动是否应该不等电机停下,马上切换到工频状态下运行,从而避免由静止到运行过程中的启动电流,如果这样的话,怎样实现。

网友E:
没停下来时切换电流可能更大(相位关系),水泵电机惯性停下来的时间也就是3-4秒,PLC及有的变频器都有延时动作切换功能!如三菱A540。

网友E:
有的虽然切换合理,但其接触器质量太差,触点经常打火、或熔在一起,造成切换混乱,也是坏变频器的原因,而且一般损坏相当严重,所以要注意接触器选购!

网友C:
李春发先生,我还要问两个问题: 1、您说的“没停下来时切换电流可能更大(相位关系),” 我觉得是电动机定子有剩磁,转子由于惯性转动切割磁力线产生反电势, 这时工频电源加在定子上并在转子上产生电势,这两个电势相位不同反而更糟糕,是吗? 2、现在75KW以下都可以做到一拖多,那么75KW的电动机切换时 也要停下来再直接起动吗? 这两个问题互相有点矛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底怎么办? 请帮助下,谢谢您!

网友A:
大功率最好是一拖一,变频器也可当软启动器用!直接启动很麻烦,应该停下来切换,否则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F:
应该不用停下来再启动,,切换到直接连接有两点要注意: 1,三相一定要准确,不要错相。(我觉得还是用软起好,没逆变) 2,接触器要有灭弧装置。。 我们厂有过使用实例!!!

网友A:
三相怎样准确相位?

网友G:
我不明白,一个这么简单的恒压供水被你们讨论的好象什么都是问题。切换时变频器停机后即刻断开变频接触器几秒(时间可视电机功率大小而定)内接上工频接触器即可。当然时间控制不好在切换时会有压力的较大波动。不过这种切换控制方式在30KW以下较好。

网友E:
可是有很多人不是这样做,而且经常送变频器到我们这里维修!

网友H:
将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上。在切换时,直接断开交流接触器的同时,变频就关断了,电机立刻就可切到工频上。 这方法简单有效。我的设备用了5-6年了,30千瓦的也没问题。最关键的就是: 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

网友H:
将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上。在切换时,直接断开交流接触器的同时,变频就关断了,电机立刻就可切到工频上。    这方法简单有效。我的设备用了5-6年了,30千瓦的也没问题。最关键的就是: 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变频器的起停端子 欢迎光临 http://www.dqsj.com工业电气版

网友A:
也不是很合理的方法!

网友H:
ABB 西门子的手册推荐的方法合不合理?请李工看看手册在说好吧。欢迎光临 http://www.dqsj.com工业电气版

网友H:
ABB 西门子的手册推荐的方法合不合理?请李工看看手册在说好吧。

网友A:
有的细节描述有误,电机不是立刻就切到工频上!有延时!

网友I:
我曾做过变频一拖三水泵(各95KW),近二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变频与工频回路的接触器一定要有联锁!绝不能有同时闭合的情况!若用PLC控制接触器,软件里也最好加上联锁。 2、变频切到工频时,为避免工频启动电流大,应在电机还未停止时就接到工频。这一点我同意李惠锋的。 3、工频切到变频时,为避免对变频器的冲击,应待电机停车后再接上变频。这一点我同意李春发的。 我就是按以上原则设计主回路及PLC软件的。变频器是富士,PLC是OMRON。 但看到大家的讨论,我也学到一个知识:相位问题。汗颜!我当时就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回想我的系统,工频切到变频时,我先停车,再变频启动,应该没有问题(歪打正着,我当初的考虑是运转中的电机会产生再生电动势,对变频器会有影响,完全不了解相位的事情!)。而变频切到工频时,如果相位不同步,可能会对电网有影响,甚至如李春发所说,电流回更大。但也许那个变压器容量够大吧,现在还没发生什么事(再次汗颜!也许我得按李春发说的改造一下?)。 不过,魏冰的疑问还请李春发解答一下。变频启动、工频运行,就是为了减小启动电流呀。若先停车,岂不失去意义了? 也请李惠锋解释一下李春发的相位问题。

网友I:
补充:zhengzheng的做法与我很相似。

网友A:
小功率电机可直接启动!在这里变频器不是拿来当软启动用的!大功率是怎样切换我就没看过,不过我认为最好是一拖一! 电机没停下来就切换到变频器或工频都一样会使启动电流大!只不过当电机速度小这电流就不明显,在50HZ时切换电流就很大!就象前面一个老兄所讲的,200KV变频器电流是1000A。

网友I:
我的系统的功能是这样的(我想供水系统大家都差不多吧): 先变频运行1号泵,并不断检测管道水压力反馈值,随时调整变频器频率。当上升到50HZ时仍不能满足,1号泵切到工频,变频启动2号泵,依次类推。反之,则停掉一台或两台工频运行的泵。 所以,实际运行中相对地,经常会有变频与工频之间的相互切换。而这里,变频器的作用有两个:调节水泵转速与软启动。我的系统中泵功率都是95KW。已运行近两年,无问题。并且有自动(PLC)与手动两种方式,均按照上面和前面说的工作方式及原则动作。 但是已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忘了具体的切换过程。我记得还有一个变频器输出频率反馈值送给PLC,好象在切换时还要检测一下变频器当前的运行频率,满足某一范围才切换。。。等有空看看程序再说吧。 但当时没考虑相位问题倒是真的。 李兄说一拖一,我觉得不太现实。大功率变频器价太高,一般单位要考虑的。 另外,我在另一个问题中问你关于软启动器的事,麻烦你介绍一下。

网友A:
现在变频器已便宜好多!可以考虑!

网友G:
我也曾看到如王非说的一样,我用的是90kw,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故障啊,当时也没有考虑相位问题,我做的是中央空调水泵,用的是pid信号,我有一点渺茫了!

网友E:
这就要看变频器的性能及余量大小!

网友B:
呵呵,,说了半天关键是谁能可靠的保证在电机依靠惯性旋转时切换到工频电源绝对不出相位错误啊,要知道不光是对电网的影响,如果是发生反相,电机的转轴都会断掉,这不是瞎说呀。

网友A:
如果是惯性很大的大功率风机是从50HZ运行时切换到工频,则切换接触器可能会爆炸!

网友I:
dachong,请详细说明!!! 怎样避免??? 李春发,接触器怎么会会爆炸? 我现在觉得这个相位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可能我真的需要重新考虑我的系统了?

网友C:
电动机依靠惯性旋转时切换到工频电源绝对不出相位错误 是指“电动机定子有剩磁,转子由于惯性转动切割磁力线产生反电势,   这时工频电源加在定子上并在转子上产生电势,这两个电势相位不同”吗 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G: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变频器理论上讲他的输出相位是不固定的。但实际上现有市场上的变频器在大部分情况下输出相位都是不变的(在变频器内部电路故障及工作环境温度过高除外),只要在安装时用手动变频、工频做个短时间实验相位后即可。我们一般的大功率低压变频器都不会去做一拖多台电机控制,因为这样本身就不安全增加故障点。所以安装在中高压变频器上常用的相位同步控制器就太浪费了。

网友G:
我做的恒压供水从97年开始使用,直到现在还未出现过任何问题。系统构成是5台75KW电机,一台变频器加一台软启动器切换,方法与王非的如出一撤,很好使用。

网友J:
大功率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冲击的原因主要是机械惯性,当用变频器运行到与电网同频率时直接切换到工频肯定会有冲击,但由于电机仍在运转,不需要用电网的能量将电机转子和与其相连的设备的转速从零加速到需要的转速,因此其对电网的冲击与直接启动小得多。考虑到成本问题,选用一拖多是合适的。

网友A:
直接切换到工频的冲击大小取决于电机的惯性,切换时你可把正在运转的电机当成一个发电机发电并入电网,如果相位不同步你可想象发生的情况!

网友J:
由变频器直接切换到工频的冲击大小取决于电机的电磁惯性,与机械惯性不同。而直接从零速度启动要克服的是机械惯性。一般机械惯性与电磁惯性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从理论上可以看一下异步电机的等值电路图。

网友K:
我们对用户不推荐使用这种办法。 这种方法最常用于功率不大的恒压供水系统,给客户的感觉是投资省。由变频切换至工频所带来的电流冲击和机械冲击并不是马上可以看见的。电网容量相对于电机容量大得多,冲击电流可能不会影响系统(除严重的情况——相位相反,毕竟概率小,即使这样也是烧保险,以为是别的什么问题),但对马达的机械冲击、电磁冲击将产生积累的效应。

网友J:
也许有对马达的机械冲击、电磁冲击将产生积累的效应。但实际情况是:中小容量的异步电动机都在用这种方法,而且目前大多数异步电动机都不用变频器而直接启动。 如果要避免这所谓的积累效应,就应该将所有的电动机都加上变频器,这对变频器生产厂家倒是一个好事情,可是用户能接受吗? 有谁研究过这种积累效应吗?它对电动机的寿命影响如何?有具体数据吗?

网友L:
to:yangzq: "但实际情况是:中小容量的异步电动机都在用这种方法,而且目前大多数异步电动机都不用变频器而直接启动。"的确如此,可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拖四的变频工频切换,变频工频切换的原意是只用一台变频器而四台电机均有变频软启动和变频调速的功能,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电机的冲击甚至严重于直接启动,那有何必要搞“一拖几呢?

网友J:
我的意思是对于“木哥”的积累效应,不是提倡不用变频器。 变频工频切换的负面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这时电机已经转起来了,这一点不能忽视。

网友H:
事时证明相位差对电机影响不大,都一个方向转。机械上没有多大冲击。交流接触器选大一档,也没事的。这种冲击比直接起动电流小多了。大功率的系统对断路器的冲击到是很多的。相位差是一瞬间的,小小的惯性与电网的能量比是小菜一碟。但因为普通断路器的脱扣曲线不够,会跳闸的。 可以打听一下。100%的正确一拖多的系统,发生最多的就是断路器跳闸。没有遇过和听过接触器 爆炸的问题,包括160KW的电机,一拖三(不成功的原因就是有时断路器跳闸,有时不跳,别人做的)。 李斑竹,你维修变频是行家,但这个问题事实胜于雄辩。而且,只要不给变频反送电,只要联锁,只要切换时变频的IGBT及时关断,立刻切到工频,对变频无损,电机因旋转方向相同,电机没事,对电网中最主要的就是断路器跳不跳闸,这个时间很短,毫秒级的。其时就是不同相产生的尖峰电流。同相器的目的就是同相在切到工频,有没想过工频前加电抗器解决?我认为完全可以,切换完后甩掉电抗工频运行。 这种试验变 频器厂家做过试验了。KEB,西门子在他的反馈单元的输入必需加电抗器的目的,其中就有平波做用。

网友K:
1.发电机并网必须满足三个同期并列的条件:电压、频率、相位相同,在差频并网时电网可将小容量电机拉入同步而不影响电网,当在相位相反(不是相序,相序是正确的)时,冲击电流=(电网电势+电动机电势)/(电网阻抗+电机暂态阻抗),其电流是比直接启动的电流大的,正如zhengzheng所言“发生最多的就是断路器跳闸”,直接启动时不会跳吧? 2.如果你对切换(经常?偶尔?)不成功不在乎而客户又能容忍的话,那还是在工频前面串电抗器吧,牺牲点效率以限制冲击电流。 3.如此,一拖几系统好处在哪里呢?那只不过是部分集成商的一种商业操作手段而已。 4.我认为:一台或二台变频配合一拖几软启动,合理!

网友H:
我的意思就是不能一棍子把一拖多打死。在中小型的电机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一拖多的。 一般75KW以上都不主张用一拖多,而要软起了,或一拖一。 象上面说的160KW一拖多就没有成功,后来加了软起就成了。 相位反,对电机是最多是反接制动,但电机一直正转,是机械惯性产生的,因普通三相电机剩磁弱,在加上切换时是自由停车状态,定子没有形成回路,其发的电功率对电网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小型电机的切换产生的冲击比起其直接起动带来的冲击要小的多。只有功率越大,惯性越大的电机在切换时,对电网的冲击大。所以对电机冲击真没有象想象的那么大的。

网友E:
切换成工频时定子就相当于形成回路!

网友K:
to zhengzheng 相位相反即电网与电机对应每相的相位差为180度,并不是反接制动的那种相序相反。

网友H:
相位相反即电网与电机对应每相的相位差为180度,并不是反接制动的那种相序相反 反接除了相序,极性就不考虑了吗?在某种程度上相序的不同就是相位不同的一种表相而已。相序表现的是三相之间的不同相位的关系,你说的相位相反就是在相序相同下的相位相反对吗?那么,直流电机的反接制动就不是反接制动了吗? 反接,就是极性不同(包括相位相反和相序不一。)根椐你的说法,就两种情况,要不相位相同要不相反。我们都学过电压回路定律,相位相反,因电源是供电方,电机是供电方,所以,两个电压是相加,对吗?最坏的情况,就是380+380=760V,但是切换时,不可能在50HZ下切换,所以电压最多6-700多伏,对于普通电机来说绝缘够了,因为你不可能每次切换都是完全相反,我们知道影响电机绝缘的主要是长期的热效应,这样短的时间内,对电机的热效应与直接起动比小多了。真正受到冲击的就是串到电网中的端路器。因为都是正转对机械上真的没影响的。还有相位相同,相差小,在加上切换时间调节等等,如果在串入电抗器等等。其时,大多数,小功率的电机在一拖多时,工频和变频的交流接触器之间的切换时间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太短(有可能在接近50HZ下切换,相位同,相位不同,相位同冲击最小,最理想,但也有可能相位不同,冲击最大)。但太长,电机转速太低又相当直接起动。其时切换时间的调整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中小电机的切换可靠性问题。 木哥,李春发.说的问题在大型电机中要突出,也是要避免的。 大家的观点都没错,各有各的适用场合。

网友M:
同意zhengzheng观点.我们在使用中证明,一拖2对水泵电机和机械的冲击是很小的。因为转向是相同的,转速也比较接近,切换电流也很小。当然,瞬间的大电流一般不会造成上级断路器跳闸。毫秒级的短路跳闸电流要造成上级智能开关跳闸一般要在5KA(可以设高一点啊)以上,这一点我没试过,HOHO,乱讲的。我原先没考虑到变频转工频的相位问题,这次我准备在罗茨风机(低速重载)上用一拖2,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M:
我们用的水泵电机都是160KW以上的,李工说没停下来时切换电流可能更大的观点我不同意。因为我们的变压器较小,上级开关容量也较小,直接启动就可能跳闸了,对其他负荷影响也很大,造成压降很大。用了变频一拖2后对电网影响很小,没出过问题。

网友N:
变频器产品最好不要一拖多台,因为变频器的模块在设计时,实际能承受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左右,当例外加一台变频器上去去,电机负载是电感性的,在变频器运气时突然加入,这时候会产生很高的反向峰值电压,一般情况下,该峰值电压被变频器的吸收回路吸收,但是长期使用,难免不能保证峰值电压超过模块的最高耐压值,造成模块击穿损坏。 所以,本人建议,最好变频器类产品一拖一,不要一拖多。

网友H:
tlzhang: 这里的切换问题是变 频切工频,这和模块没任何关系的。工频切变频现在谁也没胆做的。实际上很早有个贴讨论的比这还深,就是工频往变频切换的问题怎样去实现,这才和你的模块有关。

网友O:
选用艾默生TD2100供水专用型,问题迎刃而解,该系列变频器从7.5KW到75KW都有。

网友P:
新手,请问变频器输入的是直流电源,是怎样实现三相输出的.

网友Q:
各位朋友我想用一台132的变频器拖两台132的两台55的电机分别起动,然后切换到工频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R:
我觉得从变频切到工频,有三个方法 1,检测电压的相位-相位检测器 2,灭磁的方法 3,延时 方法三是最好的,对于异步电机来说,磁通将随时间很快衰减啦

网友S:
是没有问题的,一是电压,线路电压降在起动的时候变花不要太大.是成功的关键.100-150千瓦就是直接起动,变频切换不成问题.二在电压降太大的线路上做变频起动就要注意.

网友G:
我想问各位高手:50HZ的相位与30HZ的相位能一致吗?我是新手请上面各位指教!!!!!

网友T:
部分同意李春发的观点,但陈力的方法是可行的,用软启动接力来甩到工频几乎没有冲击电流但成本高,接触器要用一大堆,工频直接甩变频最好别用,另外通过调整工频切入延时时间可以避开因相位差带来的电流冲击,但随着水泵的机械磨损最终还会有电流冲击的,建议大功率尽量别直接切入工频,或用软起什么的,直接切入工频顶闸以屡见不鲜,烧毁变频也不是少数

网友A:
我一开始就问是不是供水用!这一点很重要!风机切换就不能与供水一样!

网友C:
付, 方法三是最好的,对于异步电机来说,磁通将随时间很快衰减啦 为什么?

网友U:
为什么不用专用的供水控制器呢?才几百块钱,加上之后不就可以了么?是单片机的,使用很简单~哪个供水的都用过啊~~!!!还有某些变频器都有供水基板,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吧~~~

网友V:
好象真的被搞的深不可测了,我发现大家说切工频时,都说在电机没挺下时切防止大电流。其实,离停下还远着呢,系统在判断变频切换工频时都是在50HZ和水压低于设定值一段判断时间后发生的。小功率的整个动作时间也就1秒左右,这时对于两极电机的水泵来说,在工频接触器闭合时怎么也不会低于40HZ(2400转)。对电机本身的冲击很有限,而水泵的水锤效应还没产生。所以,我因为这部分是安全的。当然,大功率的不安全主要还是器件承受力,频繁启动的震动,电流积数过大一点延迟都会造成破坏,75KW以上小心应用。

网友W:
胜利油田华滨实业总公司正在寻求变频器合作生产厂家,高薪聘请变频器技术专家共同建厂,可以个人技术入股,请有技术无资金又准备自己在变频器领域干一番事业的有志之士联系我们:05433478946 13326288109 zhaoguilin2002@163.com 同样欢迎有各种变频器维修经验的高级技术人员加盟!

网友X:
问题被你们这样一搞就好像是天要裂一样。其实真没有那么悬的,出了问题多是你们没有细心安装造成的,出了问题后多看看自已是否有什么安装(或控制柜内线路的组装)问题,一般就可解决了。 实在不行就用我的供水控制基板,单片机做的,实用工程已上百个了,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的EMAIL:linqulsk@tom.com

网友Y:
以上大家讨论的问题--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中的切换:其条件是在恒压供水的基础上才能讲其它条件,最好的办法是用一台做变频泵,选用变频泵可用手动选择,在工作中,用变频泵调节供水压力,当用变频泵调节压力还满足不了条件时,再投入一台固定泵,变频泵减速运行。当变频泵在低速运行压力还高于要求压力时,可退出一台固定泵,变频泵加速运行,一般变频泵选用大泵,变频泵的运行频率不要低于20Hz,变频泵的加减速时间不要过长。固定泵的启动方式可选用星角转换,或采用其它降压启动方法,这样就不会因切换而损坏变频器和接触器了。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网友Z:
还有连相位和相序都搞不清的在这里高谈阔论!?!!! shui zai shan wo de tiezi wo gan ni niang

网友G:
恒压供水30kw以下可以循环启动,我做了300多套设备了。最长已运行12年了。从没出过类似问题。最大220kw四台泵。75kw以上最好一台变频、一台软起。变频用作恒压调速,软其用意启动其他水泵。如果成本无法接受,可采用变频过零切换技术,效果很理想,从不会跳空开,更不会烧接触器。cjh7189@sohu.com

网友G:
不要瞎耽误时间了 怎么简单的问题 去随便看看书就解决了 变频器可以做为软启动 可以做变频调速 它只是作为一个变频电源而已 至于怎么应用 方法太多了

网友AA:
to:陈敬辉 75kw的电机,用两台当然可以,但是是不是太铺张了,你以前做的有这样的案例吗?我们单位供水,水泵160kw,两用一备,变频器一拖一,经常出问题,水泵出水量很小,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里谈的不单只是指供水切换!维修过大量变频器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变频器故障与切换不合理是有关系的,自己没问题不等于别人也是这样!

网友AB:
请教:正转运行中的电动机突然切换到反转供电会造成转子轴折断吗

网友A:
这可能性很小!小功率这样可用于制动!但冲击电流大!

网友V:
天啊,记得很早人们在推广变频时,都对客户说,恒压供水技术相当成熟了。原来大家一边做着项目。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如此啊。唉

网友AB:
接触器爆炸是由于冲击电流过大造成的吗

网友AC:
我们公司有一台制冷机空气开关老是跳,有一次变压器的也让顶了,那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D:
启动电流太大,需配软启动器或变频器

网友AE:
各位大师:我是一在校生,请教一个问题,“恒压供水系统中泵水管道是否装有单向阀门?在变频转工频时的间隙水是否会倒流?”谢谢指教!

网友Z:
to:学生冒名: 每个泵的出水侧是有单向阀,倒流回水量可以忽略。 你的问题很好 还有qqhdg的:“记得很早人们在推广变频时,都对客户说,恒压供水技术相当成熟了。”国外的是很成熟了。我们的问题在于各搞各的,变频搞变频的、控制搞控制的、泵搞泵的、管道搞管道的,没人关心整个系统。都以为自己的存在是存在,其他的存在是存在于我的存在的存在。其实我们各行各业中都有这样的问题和反过来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更是体制上的问题,路还很远,说成熟尚早……呵呵,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路走好,各业的兄弟。

网友AF:
各位: 听各位讲来,恒压供水系统的问题还是很多!我认为供水系统中的变频器除了用于调节压力外,还起着降压启动的作用;如果在变频转工频时,等电机完全停止后,再工频直接启动,冲击电流怎样解决,低速启动时的启动转矩会很大,同样启动电流也会增大。直接启动75KW以下时还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供水专用变频器很少有75KW以上的道理。

网友I(2003-12-05):
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专门开个研讨会,甚至出本书了!

网友AG(2004-01-27):
我公司作的大功率一拖多系统采用了一台变拼器,一台软起动,变频泵定期轮换,其余各泵由软起动软起,软停。运行平稳无冲击,已作了几套。很成功。 hongchuan223@tom.com

网友AG:
我公司作的大功率一拖多系统采用了一台变拼器,一台软起动,变频泵定期轮换,其余各泵由软起动软起,软停。运行平稳无冲击,已作了几套。很成功。大泵软起、软停很重要,此系统只增加一台软起动,可较大幅度提高系统行能。 hongchuan223@tom.com

网友AH:
我也正在作恒压供水系统,可是我们是不会用变频器软起后在切换到工频的,工频切换到变频更是不用。变频切换到工频没有影响几乎是不可能,也许你的系统已经运行了好久了,也一直没有发现问题。但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你没看到,有些损伤包括变频器电机甚至接触器只是一些软伤害,换句话说虽然使用没问题但是使用寿命却大大缩短了, 有些变频器如明电舍的本身就有一拖多恒压供水功能,会保证非变频的泵轮流启动,保证各泵的运行时间都一样,但是不是变频控制的泵,也不会变频启动,软起动器还是降压启动就看你的设计和工程预算了。

网友G:
是用软起动器带动电机起、停,并与电网切换,过程平稳。

网友G:
我单位也有变频器一拖三恒压供水,和上面说的一拖四差不多,有一个变频控制器设定压力,启动时由变频器启动1#泵,如果频率到49HZ还达不到设定压力由变频控制器发出信号控制接触器切换1#工频,2#变频接触器吸合,变频器数字归零后变频起动2#泵,如果还达不到设定压力,重复上诉过程启动3#泵,如果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变频控制器发出信号断开1#泵。1#,2#,3#,循环启动停止。每个水泵都有两个接触器,工频,变频。我没觉得象楼上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G:
大家好,从论坛中看到很多关于变频到工频切换困难的问题的讨论,尤其对于大功率电机,75千瓦以上的变频器,切换尤其困难。解决的方法有很多:   1、串电阻或电抗;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且容易烧毁电阻和电抗,维护量大;   2、采用软启动;可以解决,但成本提高,控制较复杂。    根本解决方法应该针对造成切换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的原因,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是变频出的电压向量与电网的三相电压向量之间的幅值与相位的不同步造成的,切换冲击电流大。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能够监测两个向量,选择矢量差最小的时候切换,可大大减小冲击电流,从而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2002年我们给大港油田的供水项目中使用的“3sin软切换控制器”,到现在为止,已运行近两年,非常好,没出现任何问题。不再象以前的工程中,不时接到用户的电话,“切不进去了”,要么“就是顶前级开关了”,或是“又把电阻烧了”,很麻烦。这一年多,再不用为这些事担心了。   同是工控人,我想把这种轻松的感觉与大家分享。       感兴趣或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我给大家提供资料。    hongxunliu@eyou.com

网友AI:
如果涉及控制问题,我推荐一款产品: DB-2000变频恒压供水模糊控制器。 naziling@163.com

网友AJ:
to 李冰: 您好,虽然我不搞这一行,但看了上面的讨论以及您说的方法,我很感兴趣,希望您能寄资料给我!多谢了!并祝您愉快! 邮箱:lu798023@163.com

网友AK:
我拥子令的推荐,但功呀率大于75KW不能使用一拖多循环切换功能,想起来都害怕。

网友AL:
王国荣你好: 你不用担心,我们在大港油田做过200kw的一拖多循环供水统,使用了“3sin软切换控制”效果很好,在大功率的一拖多循环供水系统中,有什么技术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可以给与技术支持。 联系地址:河北工业大学电机控制研究所 电话:02226564907

网友G(2004-03-16):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AM:
如果电机功率不是太大的话,也可以主电机变频调速,其余的工频启动,如果满足不了直接启动的条件,也可以采用什么星三角啊什么的,那样就不用考虑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哦。只要主电机运行在最高频率还满足不了用水条件,就可以启动另外的电机,然后主电机根据实际情况降低频率就可以,不知道这样可行吗?请大家指点!

网友AN:
变频器我很不了解,最近想做风机,所以到这里来学习,看大家的贴看的我都晕了,切换这么复杂啊。我是外行,请教一下,以前我们用小电机拖动加自耦降压来启动220KW水泵,就是要电机先转起来,克服机械惯性,到没想过有电磁惯性的问题,现在也还在用着。这和各位说的工频后接入是不是比较象呢?

网友AO:
可不可以这样:增加一个小异步电机,需要切换时把小电机并在变频器的输出上,形成一拖二;当主机需要切换到工频时,直接断开变频器与主电机之间的接触器,将主电机直接接在工频上(这时就象一般的降压启动不须考虑相序时序),然后变频器带着小电机减速停车。这样既保证了主电机的平稳切换又避免了变频器因突然断开负载而出现故障保护。

网友A:
这样的效果与原来不接小电机的效果差别不大!

网友AP(2004-05-10):
请问怎么用一台变频器控制3台计量泵,而且plc不控制变频器,能否告知二次原理图 计量泵 3×0.25KW 变频器 三菱E540

网友AQ:
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常见,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大功率电机,小的话问题不太大,大的话最好在设计时用1台变频,4台软起这样效果最好,还不存在您说的相序问题,也不会出现不用软起是引发的严重的水锤现象,当然造价又高了一些。

网友AR: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AS: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如果遇到需要将变频拖动的电机甩到工频的情况,一般来说有两种,第一种是循环启动方式,第二种是在需要切入一台泵进行压力补偿的情况下。不管是那种方式,在切换时变频通常都工作在较高的频率,如果此时突然切入工频泵,第一会使管路中的水压造成突变,对管路造成冲击;第二由于电机由脱离变频后在短时间内接入工频时,会对电网造成冲击。最理想的方法是将变频器的频率先降到一个合适的频率下(经验值),将变频运转的电机甩开,再用变频启动需要切入的那一台电机。这样即可以保证管路水压保持恒定,也可以避免对电网造成冲击。现在丹佛斯公司推出的VLT7000变频器是完全针对于中国市场开发的新产品,共有14种控制方式,最多可拖动7台电机。如果有需要,请和我联系。 联系方式:0532-3811796

网友AT(2004-06-11):
--------------------------------------------------------------------------------   请教变频器的分时段恒压供水控制如何实现 如白天12小时压力目标值是0.25MP 晚上压力目标值是0.1MP

网友AU:
李冰:    您好,看了上面的讨论以及您说的方法,尤其“3sin软切换控制”,我很感兴趣,希望您能寄资料给我!多谢了!并祝您愉快!    邮箱:zhangboxian1996@yahoo.cn.com

网友AV:
丹佛斯VLT7000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内置供水基板可实现一拖四循环运行!

网友AW:
用康沃的G2变频器加一个供水附件,很简单,

网友AX:
TO:魏冰:《一拖四循环启动》 用DB-2000恒压供水控制器,价好,省事,特别好用!!! 有需请电:013911093205,

网友AT(2004-08-16):
李冰老师:      您好,看了上面的讨论以及您说的方法,尤其“3sin软切换控制”,我很感兴趣,也希望能向您学些知识 您可以寄资料给我吗? 再祝您工作愉快!!!!!    我 的  邮箱: oycjj@euroa.net

网友AY:
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AY:
caojiannun ,你好,发了两次都没有发送成功。请再核对一下你的地址。

网友AC:
俺也要资料,谢谢 邮箱:wine9@163.com

网友AT:
资料我已经收到了 是它的说明书 对吗?? 我有些不明白它的图12里还要用PLC 吗(那成本太高) 接转换器电源输入端 压力变送器的输入电压是12 -24V 可6.7端的 标识是AC165-256V 电压太高了怎么办?什么是电平型 什么是脉冲型?

网友AY:
是说明书。对于恒压供水的一拖多系统,采用plc的比较普遍,也比较方便,所以附上了带plc的用法.用继电连锁也可以做到。 该控制器的作用就是寻找最佳切换点,然后告诉你。至于什么时候需要开始寻找,由外部提供命令。所以, 压力变送器信号不能直接进该控制器。6.7端是该控制器的工作电源,即220vVAC。 电平型和脉冲型是指切换的他提供给外面的“可以切换”的信号(19、20两端)的形式。电平型指19、20节点始终闭合,当外部命令消失,自动恢复常开状态。而脉冲型指信号只是一个短暂的闭合,之后打开,像脉冲一样。

网友AT:
李冰老师 xie 谢谢您 我上面问的您一说 我明白了 我还想问您的是在应用例2中 SJ1为什么要用100MS的延时 呢? 是软切换器在比较变频器的输出相位和工频电源相位所用的时间吗?说明书上说的是 接到要求切换命令后,如果频差过大,将显示图9画面,通过合理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出现图5、图6、图7和图8,直到切换正常结束。我是想 当自动切换时 (把AN3按钮去掉)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将是50HZ的工频也是50HZ的为什么要再进行比较啊? 那如图10所示的跟踪失败,同时故障指示灯ERR亮,说明相序联接有错误,相序出现异常 在这时自动切换时软切换器能够自动重新 开始跟踪吗?如果是相序有异常的话 那还要相序同步器吗?

网友AY:
1、动作顺序是:zj2吸合后,cj1马上断开,电机与变频断开;sj1延时100ms后,cj2吸合,将电机接 入电网,完成切换。 2、延时100ms是为了躲开CJ1的熄弧时间,避免CJ1 CJ2同时导通。 3、变频输出的50HZ不一定是严格的50,可能是50.01或49.99;同样电网输出的电压向量频率也在波动,同样这两个电压向量的幅值于角度都存在差异,必须跟踪到两个向量基本接近时,才能够做到软切换。 4、相序异常话,必须断电,将整个变频柜的进线倒一下相序,就可以了。

网友AZ:
李冰老师,可以给我发一份资料吗?谢谢

网友AZ:
向量跟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Y:
你好,资料已发。说明书中有原理说明,你可以看一看。

网友AT:
李冰老师 我还相问您 当软切换器端子20-19闭合时ZJ2得电, CJ1断电 变频器的输出端被断开了了 此时电动机处于自由运转状态 电动机定子有剩磁,转子由于惯性转动切割磁力线产生反电势,     如果CJ2闭合时 工频电源电势和转子由于惯性转动切割磁力线产生的反电势 两个电势相位恰好相反时那切换电流也同样很大啊? 还有是接到要求切换命令后,如果频差过大,将显示图9画面,通过合理调节变频器的频率 是怎么调节的呢?

网友AY:
一般延时时间为200ms,在这个时间内,不会出现你说的电势相位恰好相反的情况,所以切换电流很小。 如果频差过大,可以先调小变频器的频率,减小0.01hz,看一看效果,如果有所改善,继续减小,否则增大当前频率。直到找到合适的频率,能够完成切换为止。

网友AY:
caojianjun,你好,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BA:
李冰老师, 我也想要一份资料,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AT:
李冰老师 您 说的是人工的调节方法 那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吗

网友AT:
李冰老师 设定为“电平型”与“脉冲型”。当设为”电平型” 时 是指切换完成的同时19-20断开既是复位吗?当已经开始切换 切换请求又突然消失 而此时的19-20将会如何呢/( 如我把变频器的上限报警开关 和下限报警开关所输出的信号作为切换请求信号)设置成电平型”与“脉冲型”对使用有什么影响吗?我的是一拖三系统

网友BB:
李冰老师: 您好,看了上面的讨论以及您说的方法,尤其“3sin软切换控制”,我很感兴趣,您可以寄资料给我吗? 我 的 邮箱: jusr1027@yahoo.com.cn

网友AT:
各位大侠: 我想请教一下 变频器在一拖2 一拖三时 有个压力扬程的问题 比如在工频工作的1号水泵的 压力扬程是150MP 而工作要求是180MP 那么2号水泵变频工作的所要补充的压力扬程应该是30MP 可实际上在2号泵的管道里却没有流量 原因是1号泵的压力是150MP而2号泵的压力输出过小 导致没有水的流量 请教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请各位多多帮忙!

网友AT:
唉 看来我的问题是大家不愿提的啊 因为要解决它 一拖几 的做法就不好实现了 可大家可否再 集思广意把 我的问题想一下啊 解决了 那变频器的一拖多就近似完美了 啊

网友BC(2004-11-14):
李冰老师,可以给我发一份资料吗?谢谢 hjy_63@sina.com

网友H:
caojianjun: 你的问题好解决; 将变频低频设高一些,二外加一小泵。

网友BD:
李冰老师,可以给我发一份资料吗?谢谢 longyangyuchun@yahoo.com.cn

网友BE(2005-01-06):
李冰老师: 请给我发点资料!谢谢!tori_hu@tom.com 我与你们所里的张老师联系过!

网友BF: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啊,安装时注意一点就行,在是变频器的性能好一点有转速跟踪就更好了!!!(风机和水泵都一样的)有问题。我的QQ:64361009

网友AT:
谢谢 真真 和步进工作者 你们说的我没有想明白 是如何加小泵的 是把它串联到2号上去吗 ?安装时注意一点就行 是注意那一点呢 ??另外 我在一些热力公司 中 看到的 在75KW以上 的 大都是一拖一 主要原因一是 切换时电流过大 对电网冲击大 这个用李冰老师的软切换 就行了 二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问题 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我好久才找到这个论坛 )

网友BG:
你说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我们这的功率基本上都很大,大多在90到220千瓦之间,只是成本高,如果你电源可以的话,泵的功率又不大,我赞同李春发老师的意见,另外你也可以加个时间继电器,在变频停止0.5后接通工频电源

网友BG:
李春发老师,你说的相位问题可以通过比较工频与变频输出的相位,就是比较同相线的电位差或者他们的电压,通过PLC解决

网友BH(2005-05-09):
大家好,我是一位学生,想请教各位老师在西门子变频器的功能里有分级控制,但那是一对一的,可不可以用一台37KW的变频器同时控制两台18.5KW的电机,有没有什么对电机及变频器的要求?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BI:
精彩 希望各位有时间经验的留下联系方式 以便交流

网友BJ:
李老师: 你好! 请问变频器刹车电阻是怎么启到减速作用。我只知道变频器减速时,刹车电阻开关管接通可以消除电机惯性产生的电动势不致于变频器主回路产生高电压,怎么刹车我就不轻楚了。

网友BK(2005-07-07):
看完各位的发言,我还是没有得到肯定的答案。 75kw以上的大电机作一拖多变频恒压供水到底安不安全?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变频切换到工频,我想不论是什么影响都不会影响到变频器吧?

网友BL:
大家讨论的很热烈,进来看看哦

网友BM:
我用过1140V 200A皮带电机的工变频转换,接触器用真空的400A,断路器为800A 1.2倍3秒综合保护,转换没问题,运转一年多了

网友BN:
大家好: 我公司开发了一种恒压供水控制器GZ3000,成本极低,可控制三台泵循环软起动,效果很好(在山东德州和山东临朐用过),我卖300元一台,量大价更优。两泵循环的卖240元。 我的控制器在变频到工频切换时有0.8秒的间隔, 能保证很好的切换. 索资料和图篇联系:GCL19610@SOHU.COM

网友BO:
李冰老师: 您好!我对变频器了解不深,现遇到了185KW电动机在变频/工频切换时的麻烦-切换到工频时空开瞬动跳闸.在网上看到您实践矢量差控制的“3sin软切换控制器”应能帮忙我,故请您给我发送资料,好吗?给您增加麻烦很是过意不起,谢谢! 祝您工作愉快! 我的邮箱: cjxybh2000@yahoo.com.cn

网友BP:
一个一拖四的恒压供水不用搞得这么复杂吧。

网友BQ:
李冰老师:你好!能给我发份你们的资料吗?谢谢! mouse_smile@163.com

网友BR:
to 李冰: 能不能给我份资料,我现在要做一个110kw的一拖三. wjw_9632@163.com

网友BE:
李冰老师: 我用过你们的产品,也和你们电机所里的张老师联系过.我在做90KW的一拖四时,硬件配置严格按照你们的说明书进行的,接触器选的是SIEMENS 3TB系列的带机械连锁.当时,调试时,张老师让我在两个接触器切换时增加100毫秒延时,我用接触器常开辅助触点作为返回信号,但接触器由于机械特性所限,切换延时总是不准,请问李老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BS:
李冰老师: 您好!我对变频器了解不深,现遇到了185KW电动机在变频/工频切换时的麻烦-切换到工频时空开瞬动跳闸.在网上看到您实践矢量差控制的“3sin软切换控制器”应能帮忙我,故请您给我发送资料,好吗?给您增加麻烦很是过意不起,谢谢! 祝您工作愉快! cxj1105@sina.com

网友BT(2005-08-11):
怎么你们把挺简单的事情搞的这么复杂啊?

网友BE:
各位大侠: 在做切换时,如果管道是向上的,那么但电机从变频器上切除在到工频的过程中,由于流体重力作用,电机会快速减速,这种水锤效应在做工频/变频切换时非常讨厌!

网友AX:
敬告各位!: 目前!北京及全国市场出现多家假冒我公司的产品:DB-2000恒压供水控制器,这些假冒公司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压低价格。一但用户将货款打过来,他们就采取用一种叫DB-3000的产品进行贴牌子,用户要DB-2000他们就贴2000的牌子,用户要DB-3000他们直接发货,价格为于1100-1300之间,这类DB-3000的控制器抗干扰能力极差,特别是与变频器共用,变频器的谐波干扰,这类DB-3000的控制器是无力解除的:表面上看DB-3000是我公司DB-2000的换代产品,在此我们严肃声明:我公司的产品:DB-2000恒压供水控制器已经在市场销售几年,在水行业及各大工业企业有着良好的信誉。我公司在DB-2000恒压供水控制器没有更改过型号!!!如需要恒压供水控制器DB-2000的用户可与我司直接联系!!! 联系电话:010-82852181,13911093205,13722381468刘经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硅谷4A10室,邮政编码:100080 Email:fudarlx@sina.com QQ:531352837(每日下午6:00-8:00在线)

网友BU:
这么简单的问题。首先你们要分辨什么是自由停车和减速停车。自由停车时变频器断开运转信号马上停止输出。减速停车是变频器在断开运转信号后由减速时间控制逐渐降到0赫兹。所以变频器急停,再断开交流接触器。是正确的。但相序必须事先调好。变频断开后。利用惯性实现软启动。变频器在启动第二台电机。以次类推,在恒压运用中。变频器用到软启动及恒压两种功能。

网友BV:
谁说15~30KW的循环泵由变频器自由停车后就会马上停下来? 到现场看过没有?况且循环泵前面还有止回阀! 软启一拖多绝对可以用的,绝对不是软启断开后泵就马上停下来,不会相当于直接启动!否则我要软启干嘛?小功率(37KW以下)的软启一拖多我做得太多了,没有出现过问题。 变频一拖多的道理也一样,一定要听李春发老师的,先停止变频输出后再合旁路接触器(互锁)!否则你会后悔的... 对于软启一拖多,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当软启启动保持信号一旦断开,有些软启的输出J点就同时断开了(至少如国产的西普、雷诺尔是这样),因此当你用旁路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串入软启启动保持信号时,你必须将软启的输出J点信号输出给一个中继保持然后延时1秒断开! 因为当J点动作时,旁路接触器将动作,常闭触点将断开,而断开常闭触点又同时断开了软启的启动信号,从而软启的输出J点也断开了。这就有可能造成时而能顺利切换到旁路接触器,时而却不行的情况,特别对于额定电流比较大的接触器(例如80A额定电流以上)是这样,因为这些接触器处于常开与常闭中间状态的行程比较长,而且接触器的要求吸合力比较大,靠惯性未必能让接触器到达闭合状态。 我2001年第一次设计的一拖三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改进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对于ABB的我不知道J点信号和启动保持信号的关系,我反正按照以上原则设计,第一次试车就成功(乌鲁木齐新世纪成功广场空调机组,一共20多套,有22KW、37KW等)。 也算说着玩,信不信都由你吧...

网友BW:
1. 在多泵系统,有些单位在某个季节系统的需求流量很小,一台泵就可满足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只是一台泵运行的情况,其它泵因为长时间不运转有些已经锈住了,这样当某一天用水量突然增大时,运转到这台泵的时候变频器报故障,泵转不起来了。系统变频故障保护停机。因此系统必须有定时轮换泵的功能。       2.无论是多泵还是单泵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用户并没有用水的,管网密封也很好,但是水泵老是以一定的频率运转保持恒压,停不下来,这样就会影响变频的节电效果,和不用变频差不多,不省电。因此系统必须有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这样在达到压力后系统如果老是以一定的低赫兹运行,必须停下,这样在某个压差下,系统会再次启动来维持压力。这样就综合了压差供水和变频供水的优点真正实现节能。        一般变频供水的模式应变为 多泵定时循环+休眠和休眠唤醒       或多泵定时循环+小泵(维持小流量)        单泵+休眠和休眠唤醒       下面这个控制器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4台大泵,1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小灵通: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控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任伟华:

,

网友(2005-09-28):
我现在遇到变频转工频瞬间上级空开跳闸 一拖三 37千瓦 深井泵 单台水泵切换 没事 但是当第一台工频后,第二台由变频转工频时上级 空开跳闸 转换时间 0.5秒 变频器 45 郁闷呀! 那位大虾给指点一下 多谢了

网友A:
这问题是我们在实际的维修中见过很多,当然我的解释不一定全面,有的变频器是炸到面目全非,可见电流是非常大的。

网友BX:
电机从工频转到变频时可以用转速追踪功能

网友BY:
临沂博世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台湾三碁变频器    烟台惠丰变频器    日本日立变频器    韩国收获变频器    国内科姆龙变频器   价格决度实惠,服务绝对到位。    公司同时做设备自动化改造,各种自动化\过程自动化工程。   公司地址:临沂市通达路18号,2#楼210-218室,业务科218室。   联系电话:13210431518,联系人:王经理。 网址:http://lybsjd.gkbk.com

网友BZ:
变频转工频可以采用输出端加交流接触器互锁的方式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CA:
在电机轴上加大惯性飞轮,增加系统惯性,也就是延长断电后电机停止转动的时间。

,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上级空开有问题 , 不过 希望大家在 设计 类似项目,小心,周到,

,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上级空开有问题 , 不过 希望大家在 设计 类似项目,小心,周到,

网友CB:
要求不高,还不如用软启动器算了

,

网友:
回复我变频 37千瓦 一拖三的软启多少钱?

网友CC:
看拉各位大侠的讨论,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真的是受益非浅 但是我从对书本上知识的了解来看,我还是比较同意李工的说法 在切换是要先停机,以便保护变频器 还有就是要请问各位是否可以教我做一下小区恒压供水,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我也想自己做来看看,但是无从下手,如果有意帮忙的请发资料到我的邮箱;zonguojie2004@yahoo.com.cn 在此我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BT(2005-12-19):
停了工频,再换变频,是不是有些不好啊?

网友CD:
我看大家说的很多了,不妨看看艾默生公司的EV2100系列的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里面设计很详细。

网友CE:
不管一拖几都是水泵电机惯性没停下来的时切换到工频的,切换的时间不能大于1秒。我们现在还在用。如果管线没有加单相阀是不行的,就也叫用变频器当软起。

网友CE:
    停了工频,再换变频,是不行的要烧变频器的

网友CE:
   年现在遇到变频转工频瞬间上级空开跳闸
   一拖三 37千瓦 深井泵
  但是当第一台工频后,第二台由变频转工频时上级 空开跳闸
  时间没问题是前台的水对后台产生的压力造成的。
就是说要开通前台水泵流量要打到最大。就可以了,要是水泵大小不一样就先开小后开大。

网友CF:
你们说都有理你们把图纸拿出来让人看看不就都知道了吗

网友CG:
其实这主要是切换后的一个相序问题.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是大家在做的过程中,有人碰到了,有人巧了,没有碰到.而且大功率电机现在也很少有用这种方式的.

网友BM:
大功率电机用什么办法实现变频转工频呀,150KW以上的,怎么办,直接启动肯定不行,用软启但是启动转矩不够,要求用变频器启动,之后转到工频运行,怎么实现好一点?

网友CH(2006-02-14):
对网上的帖子,我总结了一下,我们讨论的问题可为两个:

 A 变频转工频?  B工频转变频?
A变频转工频,结论是 可以。但就中间的切换时间有两种说法,LAP认为要有5S时间间隔(我支持,因为在实际的切换中对大功率的,还有相角问题,可能产生大电流跳闸),有人认为不需要时间间隔,越快越好,有谁做过大功率的,给一个答案?在参数上要注意什么?
B共频转变频,结论还没有明确。但XU9742的答案是可以,但要注意时间的延时,我想问:如果工艺不允许时间中断的话,那如何调整变频器的参数?以下问题要明了:
   时间要求很短,我们在参数上要改动那些

   大功率的可以做吗?

   对变频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CI:
一般几十千瓦的电机不用急停变频器,如果需要变频启动另一台泵,可以直接将变频工作的泵转为工频工作(前提是变频工作的泵已经运行到基本50Hz),然后将变频器停止一段时间(一般几秒即可)让其降低输出频率,之后就可以利用变频器启动第二台泵。以此类推。
返回来的时候为了防止变频器报警,需要利用变频器的捕捉再启动功能。

网友CI:
另外在调试的时候要保证每台电机变频运行和工频运行的电机转向一致,这样就不存在切换的时候反转的情况了。

网友CJ:
我们公司的如果在要求切换电流的情况下都会使用切工频的控制器(公司自己做的)在切换前检查相序,相位。如果相序不同的话不切换。检测到变频器到50HZ,相位差最小是切换,一般切换电流小于2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CK:
李冰老师,可以给我发一份资料吗?谢谢
yuewei_qiang@163.com

网友CK:
请教各位高手,你们所说的"一拖三"是什么意思?
1。用一台90KW的变频器同时控制三台30KW的电动机
2。用一台90KW的变频器控制三台90KW的电动机,但同一时间只有一台电动机处于变频状态

网友CL(2006-04-07):
留个名,开会回来继续看

网友CM:
高压大功率一拖一变频器可以直接在电机运行还未停止时由工频投入变频器,但是变频器需要时间跟踪电机.请咨询西门子上海分公司罗宾康事业部.021-58483308

网友CN:
TO:
李冰
希望您能给我资料,谢谢!!
我的油箱Eileen5219@sina.com

网友CO:
不必考滤相位问题,看看电动机原理吧.切换时旋转磁场与转子的转差越小电流才小,转速为零直接启动电流最大,当然转向不可反

网友CO:
不必考滤相位问题,看看电动机原理吧.切换时旋转磁场与转子的转差越小电流才小,转速为零直接启动电流最大,当然转向不可反,相位和相序要分清,接触器和程序必须连锁,转换过程有适当延时最好

网友CP(2006-05-18):
李冰老师:

       您好,看了上面的讨论以及您说的方法,尤其“3sin软切换控制”,我很感兴趣,也希望能向您学些知识 您可以寄资料给我吗?yezhifeng1984@163.com

网友CQ:
我做恒压供水十年了,在切换上基本不是问题。供水的切换是这样的:当第一台水泵运行在50HZ时,压力还达不到设定的值时,先使变频器自由停止,经延时,第一台水泵直接工频运行,再由变频器带第二台水泵运行,第三第四台也如此类推;当压力过高时,停机就停工频运行水泵。这样就没有对变频器的冲击,而变频转工频时的冲击是有的,但实际运行多年,都没有出现过因切换而引起的故障。

网友CJ:
解决的办法不是没有,有没有搞仪表的朋友,做一个能够检测工频和变频相位,相序的仪表,当工频和变频的相位差比较小,到达一个预期的值时,发出一个信号,给plc控制切换。我们公司就自己做这种仪表,切换效果还不错,一般都能控制在1。5倍额定电流左右。西门子有时也买我们公司的这种表。

网友CR:
不要道听途说,我去年接了一个185KW的恒压供水一拖三的活,论坛里没有人说可以直接切换的,现在系统已经交付使用了半年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不可以自由停机呀,我用的就是这个,整个切换过程用时0.7秒,对电网也没有什么冲击呀。

网友CS:
我认为,上面的陈梧说的正确,电机的启动电流给转差大小有关,不成在相位的问题,50HZ时的切换工频是转差很小,不成在大电流冲击的问题!现有的设备都是这样用的就是很好的证明!要不然谁还这样用呀!

网友CT:
   工频切到变频时,为避免对变频器的冲击,应待电机停车后再接上变频。      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变频器若有扑捉再启动功能,设置此项就可以直接切换了,

网友CU(2006-07-01):
李工:
     你好!
     请问你那里有三菱FR-140E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和说明书买吗?
     我的邮箱是cdyucailu@yahoo.com.cn  望回复!

网友CV:
A 变频转工频?  B工频转变频?
A变频转工频,结论是 可以。但就中间的切换时间有两种说法,LAP认为要有5S时间间隔(我支持,因为在实际的切换中对大功率的,还有相角问题,可能产生大电流跳闸),有人认为不需要时间间隔,越快越好,有谁做过大功率的,给一个答案?在参数上要注意什么?
B工频转变频,我们修变频器的就喜欢你们这些有创意的用户.

网友CW:
在变频器突然故障,要想不停电机可不可以立刻将电机切换到工频

网友CU:
李工!
     你好!
     看了你关于"3sin软切换控制"的帖子,觉得很好!能把资料发给我吗?我的邮箱是:cdyucailu@yahoo.com.cn 谢谢!

网友CX:
我看了后也有点怕了,如果一拖三有问题的话,为何又有那么多套,系统方案,我04年做的一拖三到现在也没有出现问题,电机功率是45KW三台

网友CY:
最终结论:一台变频器+一台软启动器,最合理,又经济

网友CZ:
欢迎浏览我们的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CE:
在个问题以不是问题,我在200KW电机作的一直不错的。

网友DA(2006-12-10):
李冰老师:
希望您能给我资料,谢谢!!
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DB:
我对这个系统很不看好,电机受到的冲击肯定比直接启动还要到,对电网的冲击更加大,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还不如一个变频器,其它的使用工频就可以了

网友H:
对有转速跟踪功能打开的变频器已不存在此问题.这是两年前的贴了.

网友DC:
我做过变频恒压供水1托多几百套了。
总体来说,供水系统设计好了,变频固定效果好;如果负载变化情况不确定,可以选择变频循环。
变频循环30kw以下,可以直起或者自藕启动;30kw以上建议用软启动,软启动效果好,价格也不贵。

网友DD:
37kw的水泵,当PLC和变频器都不能正常工作时,是否在手动回路设降压启动装置?

网友DD:
37kw的水泵一拖三,当PLC和变频器都不能正常工作时,是否在手动回路设降压启动装置?

网友DE:
VACON变频器以其专业的设计理念和良好的品质为你实现多目标控制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按.关于一拖四循环软起动请联系13788965176-677

网友BN(2007-01-17):
单价180元的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GZ2000(可一拖二),
单价240元的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GZ3000(可一拖三)。

详情看公司网站:www.laiyunkeji.com
0534-5013258
德州来运科技公司

网友DF:
 李冰老师:

   您好,我现施工一个工程,自来水厂引水工程,3台水泵(200KW、每台),采用2台变频器启动3台水泵,实行变工频切换,(变频一备一用),当变频器切换工频时,低压柜就跳闸。看了上面的讨论以及您说的方法,尤其“3sin软切换控制”,我很感兴趣,您可以寄资料给我吗?
       我 的  邮箱: 414036482@qq.com

网友DG:
三菱的变频器手册有例子

网友DH(2007-05-21):
          变频-工频切换技术秘诀

    变频-工频切换时,出现变频炸机,出现空开跳闸,由此出现了各种解释,使变频-工频切换成为一个是忽难以逾越的门槛。
    例如,有人说“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等等。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真的相序一致时,变频-工频切换时变频照样炸机、空开照样跳闸。显然原因绝不是因为什么相序、相位等。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不管你怎么调整变频器输出的相序、相位或其它,测量结果都是工频380V线电压。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是工频380V线电压,你能直接进行变频-工频切换吗?直接切换能不炸机、跳闸吗?
    所以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那你的方法一定能保证切换成功。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

操作注意事项: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

  1、看来大家对大功率电机切换工频存在疑虑;
  2、这里担心电机惯性运动期间发电,大可不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跳闸?
  3、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大电机脱离电源后,绕组由于分布电容还存在静电电压,切换时出现操作过电压;
  4、另一个就是,电机还没有完全脱离变频器(例如电弧还没有熄灭),工频过早完成切换,形成工频短路;
  5、解决的办法是,首先让变频自由停车,电机再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就可以排出以上原因造成的切换跳闸;
  6、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差!!!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秘诀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网友DH:
 老东北: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0 15:33:00
        变频工频切换问题确实是让人“胆战心惊”的,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1、变频输出的相序必须与工频接入时的相序一致;
    2、变频器输出侧的接触器与工频投入接触器电器互锁,有条件时建议同时采用机械互锁;
    3、投切时序、时间差调试;
    4、变频器运行(端子运行)控制,PLC控制系统时最好单独用一输出控制变频运行,保证输出侧接触器吸合后变频器再运行,投切时,先使变频器停止输出,再切断输出侧接触器。
    以上经验本人运用近二十年,希望与各位共勉。

网友DH: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6 16:02:00

  “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会使变频器因过大的电流而损坏。”

1、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等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的切换电流为零,没有任何冲击;
2、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小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便进入电机制动状态,造成直流部电压升高,如果不启动制动电阻,会产生过压保护;
3、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大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电机便进入转差率为S的电动运行状态,切换电流与转差率S有关,S越大切换电流越大;
4、所以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变频器要检测电机的转速,自动调整输出频率,以达到平稳切换:
5、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动机的反电势成180°相位差时”,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此时电机内只有弱小的剩磁电势,而且在切换后,就立刻被变频电压所平衡;
6、想看到如火的见解!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6 16:25:00
    1:热切换须要使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整到与电网电压同步,这对于热切换是必须的,否则切换会造成对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冲击,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会使变频器因过大的电流而损坏(在非同步下)。
4:同意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变频器要检测电机的转速,自动调整输出频率,以达到平稳切换的看法,但相位同步检测(其实相位同步检测已经包括了频率的同步)也是不可缺少的。
5:在高速运转过程中,电动机的反电势是很高的,如果相位不同,不会被变频电压所平衡。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6 19:36:00

     “电动机的反电势是很高的”

1、电机高速运转期间断电后,电动机绕组接线端内存在高电势的说法本人持反对意见;
2、电动机高速惯性运动期间,只有转子剩磁被定子绕组切割而产生感生电势;
3、如果认为该电势和原电路电压相当,那就等于说剩磁和原磁通一样强,显然这个结论是错的,电机铁心是软磁材料制成,剩磁很弱;
4、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电机高速运转期间,通过开关断开后,然后再合上,会出现7-8倍的冲击电流吗?
5、这是个误解,好多人把切换过程中由于时间差没控制好而出现的瞬间短路造成的大电流、跳空开误解为,什么相位不一致;
6、也可以通过实际检测证明不存在大电势,你只要在电机接线柱上并一个电压表或白织灯,观察断开电源后,电机电压不就很清楚了吗!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6 23:17:00

1、大家都知道,异步电机能耗制动,在电机断电后通入直流电,转子发电运行,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而消耗制动;
2、上述过程,在电机断电后通入直流电产生一个恒定磁场,转子切割磁力线发电制动;
3、如果惯性高速运行的电机内有产生很高电势的磁场,那只需将绕组短接既可制动,何必要通入直流电产生磁场呢?
4、可见大家都知道,断电后惯性高速运行的电机绕组端没有很高的电势!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8:48:00

李师傅说75KW以下的电机可以,大电机电势不可不考虑

1、其实这正好说明了那个误解的存在;
2、有这样一个规定,电路短路时,不许拉负荷开关!
3、因为负荷开关的灭弧能力差,短路电流大,要拉负荷开关会因为不能迅速熄灭的电弧将三相短接烧伤操作人员;
4、大电机在切换中,电流大,一定要考虑切换电弧持续的熄灭时间,如果电弧没有熄灭,过早切换轻则跳空开,重则短路烧设备;
5、所以说大电机切换有大电势的说法还是一个误解!
6、如火你说是这样吗???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9:45:00
       电动机的转子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有较大的机械惯性,不可能很快的停止,这样就会产生反电势,此时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

    所谓“直流制动”,一般指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接近为零(起始频率一般可设置为0.5~15HZ),电机的转速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变频器改向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形成静止磁场,此时电动机处于能耗制动状态,转动着的转子切割该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使电动机迅速停止。
   另外在电动机制动过程中,由于变频器输出频率逐渐降低,定子绕组内的同步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过程,此时旋转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热损耗的形式消耗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为防止电动机减速过程中所形成的再生发电制动以及直流制动过程中的能量回馈,造成变频器和电机的损坏,需串入专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既是这个道理。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13:27:00

   “电动机的转子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有较大的机械惯性,不可能很快的停止,这样就会产生反电势,”

1、电机高速惯性运动,特别是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时,有很大的动能;
2、可是电机要发电,必须有磁场,转子没磁场就没电磁感应,那来的发电;
3、只能是自由停车状态,把动能转化为克服摩擦力做功变热能耗掉;
4、如火你说对吗?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13:39:00

  “定子绕组内的同步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过程,此时旋转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热损耗的形式消耗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

1、在软停车中,变频器输出的电压频率F低,在电动机里产生的旋转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
2、转子磁场拖动同步磁场而发电,定子绕组的感生电势大于变频器的电压,电能回馈变频器的直流部;
3、使直流部电压升高,迫使制动电阻接通耗能保护!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14:26:00
     “热”切换、“直流制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要注意反电势就是因为电动机可能因为较大的负载惯性进入发电状态,造成变频器报警,如过压等。如果是自由停车,当然就不用考虑反电势的问题,仅剩的一点剩磁,反电势肯定没有多高,这种情况不在我们这个主题的讨论范围之内。
   同意您上面所说的变频器用制动电阻能耗制动、保护的过程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18:16:00

  “热”切换、“直流制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要注意反电势就是因为电动机可能因为较大的负载惯性进入发电状态,造成变频器报警,如过压等”

1、如果是自由停车,当然就不用考虑反电势的问题,仅剩的一点剩磁,反电势肯定没有多高!
2、“热”切换、“直流制动”、变频器调速过程中,要注意反电势,即变频器在正常输出的情况下,通过接触器将电机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时,有很大的反电势!
3、这时接触器触头承受的电压将是变频输出电压与反电势的和,触头间的电弧不会小,特别是大电机!
4、所以变频到工频切换时,一定要先自由停车,再将电机从变频输出端切除;
5、所以工频到变频的切换,一定要先从工频切除电机,并给一定的灭弧时间,特别是大电机:
6、如火是我说的这样吧,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分歧!

 章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2:30:00
       我目前正在做相关课题,就是检测和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相位达到与工频同频同相.从而实现无扰切换.
如果变频器达到工频退出运行后电机出现反电势与剩磁无关那还有相位检测的必要么?
   我看到许多学术论文上详细的分析过,与楼主观点一直,在切断电源的瞬间,E基本保持不变,这个瞬间是多长?
    同步切换的过程是这样的:变频器拖动电机软起动,平稳升频到接近50Hz,进入锁相环路的捕捉范围,之后在锁相环路的作用下,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
    这样是否可行?

 章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2:42:00
    当电动机断开电源后,由于定子开路,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衰减完.而转子是短路的,转子电流将按一定的时间常数衰减,这个电流产生的磁通,因为转子还在旋转,就会在定子绕组中感应出电动势(反电势)

 章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2:45:00
    to 刘志斌
5、所以说大电机切换有大电势的说法还是一个误解!

定子相当与大电感,突然切断电源是会出现大的反电势的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2:53:00

   “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

1、你记住,变频器输出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和工频短接,如果短接,工频三相将通过变频器内电路形成短路,会出乱子的!
2、你用两独立工频电源并网的思路想实现工频、变频的共同供电后,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是十分错误的;
3、你的错误在于,变频的输出不是独立于工频的另一电源;
4、要实现切换,首先要变频器自由停车后进行,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后才可切入工频,这个之间要有足够的时间延时,负责会造成工频与变频的瞬间短接而跳空开的情况!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3:07:00

 “定子相当与大电感,突然切断电源是会出现大的反电势的”

1、电动机是一个大电感,但是在额定运行时,其功率因数可达到0.85,是一个大电阻,此时切断电源有反电势但不是想象的那样可怕和夸张;
2、与启动接通电源瞬间相比,反电势小多了,所以在电机额定运行时迅速切断电源时的反电势形成的电弧不会延续多长时间!更不会严重影响后续切换工作;
3、“5、所以说大电机切换有大电势的说法还是一个误解!”里说的反电势是好多人认为电机脱离电源后还会持续发电的电动势,不是电机拉闸时的反电势!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3:17:00

   “ 当电动机断开电源后,由于定子开路,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衰减完”

1、“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就是拉闸时的反电势,和电源电压同向叠加,在开关触头分离时形成的电弧,电弧熄灭就意味着结束,“定子绕组中储存的磁场能量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衰减完”是错误地理解;
2、“这个电流产生的磁通,因为转子还在旋转,就会在定子绕组中感应出电动势(反电势)”当然是不存在的!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7 23:22:00

1、如果认为电机拉闸时的反电势会延续到电弧熄灭以后的很长时间是错误的理解!
2、如果认为拉闸后电机依靠剩磁发电也是错误的理解!

 章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8:14:00
    “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

1、你记住,变频器输出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和工频短接,如果短接,工频三相将通过变频器内电路形成短路,会出乱子的!

请您注意,我的前提是:"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9:04:00

  “请您注意,我的前提是:"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

1、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就是:“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也不能和工频有连接;
2、你用两独立工频电源并网的思路想实现工频、变频的共同供电后,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是十分错误的;
3、你的错误在于,变频的输出不是独立于工频的另一电源;
4、我的理由是,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5、这个道理也可用于一些接地电网的变频器输出端由于漏电而莫名其妙炸机的解释;
6、如伙你的意见呢?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9:37:00
    我认为理论上讲“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在完全同步的情况下“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很难保证完全同步,我还没有听说过此类应用,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多数都是有一个延时,这个延时很小,使变频器输出电压调整到与电网电压同步,这对于热切换是必须的,否则切换会造成对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冲击。
    刘工所说是我们通常应用变频器时必须遵守的,这是因为通常的变频器不需要进行同步切换,也没有完成同步切换的相关设计。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1:03:00

   我的理由是,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1:05:00

1、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2、理论上讲“锁定变频器输出电压的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在完全同步的情况下“将电动机与工频电网之间的接触器吸合,电网和变频器同时向电动机供电,然后封锁变频器的输出,并将电机从变频器切出,电动机即平稳地切换到电网运行”是不可能实现的!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2:49:00

1、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2、可以用交流电压表检测工频(任意点)与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为工频线电压(或相电压);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2:51:00
    1、当工频有一相与变频输出端连接时,则该相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路、逆变电路、直流部、整流桥、三相工频输入电路构成短路环,短路电流立刻将变频主电路击溃!
2、可以用交流电压表检测工频(任意点)与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为工频线电压(或相电压),而且这个电压的大小与变频输出大小无关;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8 15:45:00

1、可以用交流电压表检测工频(任意点)与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为工频线电压(或相电压),而且这个电压的大小与变频输出大小无关;
2、如火马上检测,即可得出结论!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7:45:00
    我说对了还是错了???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9:18:00
        首先一点,普通交流电压表是无法准确测量变频输出端(任意点)的电压的。
    你说的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我发现您总是把条件去掉,去谈结论的正确性。
    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而不是仅仅幅值。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0:34:00

   “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而不是仅仅幅值。”

1、我说的就是“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情况,也不能把变频器输出和工频连接;
2、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把变频器输出和工频连接,连接就炸机!
3、你说对吗?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1:02:00
    您说的对普通变频器来说完全正确。
对普通变频器来说,切换多采用转速跟踪方案,并不会采用热同步切换方案,因为成本太高、系统复杂等原因。
如果您看一下银行的UPS系统(其原理与变频器类似)的切换就会知道,这种切换已经用于高端场合,在线式UPS的切换时间为0,就是采用热同步切换的原理实现的。不过目前对于变频器我还没有看到类似的应用。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3:20:00

  “如果您看一下银行的UPS系统(其原理与变频器类似)的切换就会知道,这种切换已经用于高端场合,在线式UPS的切换时间为0,就是采用热同步切换的原理实现的”

1、UPS系统采用热同步切换的原理实现的在线式UPS的切换时间为0;
2、UPS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有开关变压器隔离作用,输入与输出之间在电路上不通,所以可以实现热切换!
3、而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工频--整流--直流部--逆变--输出)在电路上是直通的,所以变频器不能实现热切换;
4、变频器由于这个特点输出端不能与工频有任何电路上的短接;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3:26:00

1、如果变频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那情况就大不一样,就有可能实现热切换;
2、如果变频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也可避免因系统漏电造成的炸机事故: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19:05:00
    如火,好像有使用隔离变压器给变频器供电的情况!?你的意见?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8:06:00
    如火,我那句话错啦?

 FF帆: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8:36:00
    很好!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10:31:00
    对普通变频器来说,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进行热同步切换,因为一系列的设计都没有,光有隔离变压器是不行的。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一直争论普通变频器热同步切换问题,对于普通变频器我同意您说的观点。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11:41:00

“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进行热同步切换”

1、你说的很好,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进行热同步切换,因为变频器输出不是真正弦交流电,不可能“完全同步指‘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情况!
2、现在可以说“没有必要一直讨论普通变频器热同步切换问题”

 如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13:07:00
    你看你又把条件给仍了,我说是“对普通变频器来说”。
如果要想实现“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热同步切换,就要采用专用的变频器或切换设备,并不是所有热切换都不可能。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20:34:00

  “如果要想实现“频率、幅值、相序和相位’与工频电网一致”的热同步切换,就要采用专用的变频器或切换设备”

  是啊,我们等吧,如果输出实现没有谐波的正弦交流电的变频器诞生了,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热切换就不是难题了!
  这是上网以来,最好的一次讨论,也许是总版主的原因,没有敢来捣乱者,这才是学术讨论的好气氛,谢谢你,如火!这个网有你,会愈来愈好!!!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1 8:31:00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要点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网友DI:
虽然没有实际使用过,不过看了之后还是学到很多东西,顶一下

网友DJ:
 李冰老师:

         您好,看了上面的讨论以及您说的方法,尤其“3sin软切换控制”,我很感兴趣,您可以寄资料给我吗?
       我 的  邮箱: wtfydmqo@163.com

网友DH:
 “根本解决方法应该针对造成切换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的原因,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是变频出的电压向量与电网的三相电压向量之间的幅值与相位的不同步造成的,切换冲击电流大。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能够监测两个向量,选择矢量差最小的时候切换,可大大减小冲击电流,从而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1、李冰的上述理论是错误的!
2、如果把工频与变频连接,会形成工频三相短路,出大事故!
3、如果在变频自由停车后,将电机从变频输出端断开,再与工频接入,不存在“变频出的电压向量与电网的三相电压向量之间的幅值与相位的不同步造成的,切换冲击电流大”的问题!
4、所谓“能够监测两个向量,选择矢量差最小的时候切换,可大大减小冲击电流”的说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5、请仔细阅读上述我与如火的讨论!

网友DK:
杨建伟老师: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wyj9999@163.com

网友DH:
谁用过李冰的“监测两个向量,选择矢量差最小的时候切换”的方法???

网友G:
刘志斌:
 SB[/b]

网友DL:
这个问题还真是复杂,争论了几年了。

网友DL:
还真是麻烦大了!

网友DH: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之间的关系:

1、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任一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
2、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零线N之间的电压为220v;
3、并且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大小无关!

网友DM:
真是笨啊!比如你接三相异步电机直接接到电网上,中间有0.1秒到数秒由于接触不良等原因断开,又合上,对电网有影响是肯定的,不就是灯泡闪几下吗?有影响也就忽略不计了,真够笨的啊!

网友DH:
这个类比用的好,变频切换到工频,就相当电机在工频运行期间拉开开关后,又迅速合上一样,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N:
先不说变频与工频之间的转换,先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电机启动后达到额定转速时,切断电源后它仍旧在运转(惯性作用),此时它在剩磁的作用下肯定产生反电势,如果此时再次给电机接通电源实际上接通电源的瞬间的启动电流比从静止状态下启动的电机启动电流小了很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电机在脱离电源后由于惯性所产生的电势对电机再次接入电源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前提是再次接入的电源必须同第一次接入的电源相序相同),只要保证两次通电时电机的转向不变即可。由此可见在变频转换工频的过程中只要切断变频器的电源工频可以即时接入不会出现问题。至于从工频转换到变频时,就看在转换瞬间变频器此时的接入频率的大小了。

网友DH:
    “此时它在剩磁的作用下肯定产生反电势”

1、电机断电后,有剩磁,但非常小,其产生的感生电势也非常小,可忽略不计!
2、就说电机断电后,没有剩磁,没有感生电势!
3、同意“工控追求:”的其它结论!

网友DH:
   “从工频转换到变频时,就看在转换瞬间变频器此时的接入频率的大小了”

1、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等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的切换电流为零,没有任何冲击;
2、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小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便进入电机制动状态,造成直流部电压升高,如果不启动制动电阻,会产生过压保护;
3、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大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电机便进入转差率为S的电动运行状态,切换电流与转差率S有关,S越大切换电流越大;
4、所以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变频器要检测电机的转速,自动调整输出频率,以达到平稳切换:
5、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动机的反电势成180°相位差时”,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此时电机内只有弱小的剩磁电势,而且在切换后,就立刻被变频电压所平衡;

网友DH:
“☆★:”请说说怎么“可以的” ???

网友DH(2007-07-04):
李冰关于切换的观点:
   造成切换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的原因,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是变频出的电压向量与电网的三相电压向量之间的幅值与相位的不同步造成的,切换冲击电流大。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能够监测两个向量,选择矢量差最小的时候切换,可大大减小冲击电流,从而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H:
1、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一相都与工频的三相有关,或者简单说,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一相都是工频的三相变来的!
2、再明白的说,工频三相变直流,直流电压和三相都以工频的频率不断通断;
3、直流变交流,输出的任意一相都是在以载波频率的速度不断与直流部通断的;
4、从2、3得,变频输出端与工频之间是电路直通的;
5、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任一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
6、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零线N之间的电压为220v;
7、并且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大小无关!
8、在变频器运行期间只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电网相接就会出现短路,就会炸了变频器!

网友DH:
把变频器输出的三相交流电与电网工频交流电用两个独立三相交流电源的并联的方法、原理去考虑,是错误的,犯了前提条件错误的错误!

网友DO:
变频转换成工频是切除变频输出加上工频,只要接触器互锁,象其他降压起动的切换一样,没什么影响.

网友DH: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DH:
    “有人说高压、大功率变频器自带隔离变压器”

1、有人说高压、大功率变频器自带隔离变压器,这个说法不对!
2、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要用隔离变压器,是很不合算的,没有必要;

网友DP(2007-09-23):
我同意刘老师的意见

网友DQ:
要考虑变频器的容量,